H桥电机驱动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
如图,图中AB两点的对地电压分别为 A:12.6V,B:0.07V,但是测量Vab = 9.8V,其中产生的2.8V左右的压差始终找不到加在哪了,请教有经验的大佬们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用两个PMOS管做开关管-IRF4905)
AB间未接负载,将AB间多余器件摘除后测得的数据

网友A(2021-08-04):
开路测电压,只能是参考值,别指望能按理论值计算:AB间接上负载再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