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遥控控制,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1-08-04):
红外,433/315M模块,WIFI,蓝牙,哪个最好,距离5米内,数据量不大,要求稳定,
如果用蓝牙模块做遥控器 , 对模块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遥控信息量不大一般用红外。

网友B:
红外作一种,
433/315M模块,蓝牙又作一种,
WIFI另作一种。

这3种中,
红外要求不被阻隔,且功耗可以做得很小。
433/315M模块,蓝牙,这些功耗中等,并蓝牙功耗比VHF/UHF要低,不怕阻隔
WIFI的功耗相比有高些,也是不怕阻隔。扩展一下,可以通过手机等设备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信息量不大一般用红外。

要求遥控器不能对准产品接收

网友C:
功耗低用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遥控器不能对准产品接收

接收,你的意思是你的遥控器除了发送数据还有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你的意思是你的遥控器除了发送数据还有接收数据?

是的。。。。。。。。。。。。

网友D:
估计只有蓝牙和WIFI了.433/315M模块价格和蓝牙和WIFI好像差不了多少吧.不过功能弱太多.
考虑到后面升级.用蓝牙和WIFI.

网友E:
使用红外线或蓝牙。

网友F(2021-09-17):
433/315都可以

网友G:
红外,配合单片机做控制,经济实惠。其他模块贵哦

网友H:
红外,433/315M为单向遥控,设备有没有收到信号不得而知。
蓝牙和WiFi可以双向遥控,设备可以向遥控器发送信号,成本较高。

网友I:
速率没要求就CC1101, 速率有要求就NRF24L01, 如果只在室内就ESP8266

网友J:
用红外头接收,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接收红外接收头的数据,在家上的少量代码处理少量数据,其他的都不需要了。性价比最高。

网友K(2021-11-10):
用红外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求遥控器不能对准产品接收

红外是可以不对着产品发送和接收的……
大多红外遥控器需要对着产品是故意这么设计把发射和接收角度调小,防止误操作的。

然后,你自己把红外的选项放在第一个,然后别人一说红外,你就说要求不能对着产品,说明,你自己是已经排除了红外的选项的,那么……,你还放上红外的选项,真的好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速率没要求就CC1101, 速率有要求就NRF24L01, 如果只在室内就ESP8266

室外也可用8266啊,使用AP模式,不用连网

网友N:
lora模块,都有现成例子

网友O:
用红外如果双向传输数据成本并不低,比如TFDU6103一片要十几块钱

网友P:
射频模块即可,个人使用过JDY-40信号可以有一定遮挡,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