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如何避免芯片被同行抄呢?
关闭

楼主(2021-08-04):
车用的故障检测仪是我司产品,想了解下如何避免芯片被同行抄呢?

网友A:
打磨一下芯片,程序里面加入一些序列号绑定之类的东东 防止别人用显微镜读hex

网友B:
防拆硬件的话还是很难的,要考虑断电啥的。

网友C:
防破解常规方式有啥可以用的呢?

网友D:
是不是考虑和外界做个认证啥的

网友E:
芯片焊接后,可以打邦定黑胶。

网友F:
没什么绝对的办法,关键一点是看你的芯片是否有抄的价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考虑和外界做个认证啥的

认证不行,方案太老了,设备端破解太容易了

网友H:
想抄你的,总有办法可以抄到,不想抄的裸着也没人抄。芯片一般把丝印擦掉,软件也有一些防读的设置,如果你的程序足够稳定,暴力的办法就是把相关的读写IO口给掰断。
厉害一点的人,只要通过你芯片运行时做的事情,就可以用其他的芯片反写一套程序。

网友I:
那怎么还有很多产品用,压力不同成本利润都会有影响,建议试试加密芯片

网友J:
哪家的怎么用,方案是什么

网友K:
把芯片上面的丝印打磨掉

网友C:
这么说来,就是程序算法移植到加密芯片中了吧

楼主:
有个疑问,取出来时如何保证安全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取出来时如何保证安全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可以加密取出来啊,别人看不懂

网友G:
别瞎说了,程序就在加密芯片中跑,根本不能被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