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舵机如何控制移动速度?

楼主(2021-08-04):
舵机的转动角度可以通过脉宽调制占空比0.5ms/20ms~2.5ms/20ms的范围来控制具体角度,有没有哪位老师知道如何控制其转动的速度?应用场景是这样的:舵机是用来做炮塔的云台,需要精确瞄准,遥控器按下左移动键,炮塔就往左移动,通过控制舵机的电源来让其停止移动,松开按键后就关闭舵机电源,但这样有一个缺陷,就是舵机的移动速度太快了,快过了手控的速度,轻轻一按键,就移动一大截,导致无法精确定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或者不用触发式按键,改用摇杆滑动变阻器来控制舵机脉宽的实时调整,从而让舵机根据摇杆的角度实现慢速移动是否可行?

网友A:
PID控制
以后不管是传动还是温度控制,PID都有神效
这是控制理论必学的,我最近这几天刚开始在学

网友B:
  pwm一点点往上加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控制
以后不管是传动还是温度控制,PID都有神效
这是控制理论必学的,我最近这几天刚开始在学

这个可能要单独加PID控制器件吧,如编码器?否则没有反馈也没法调节,另外用PID控制应该要换其它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一点点往上加不就行了。

如果一点点往上加,由于我需要精确控制,那需要分很多等级,通过触发式按键,每按一下跳一个等级,程序感觉很繁琐;这样的话感觉采用摇杆控制PWM脉宽好像更简单,回去试试看再说吧。

网友C(2021-12-08):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点点往上加,由于我需要精确控制,那需要分很多等级,通过触发式按键,每按一下跳一个等级,程序感 ...

成功了吗?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