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解答一下三极管基极电容接地的电路用什么方法分析呢?

楼主:
用微变等效电路的方法感觉不太对,我是小白,希望能详细描述描述。

网友A(2021-08-04):
你把它当成隔离直流的交流耦合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复位电路知道吧,电阻和电容串联其实就是复位电路一样只有上电瞬间拉低电平,之后就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复位电路知道吧,电阻和电容串联其实就是复位电路一样只有上电瞬间拉低电平,之后就是高电平。

没有电阻和电容串联啊,我想问的是C18,您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当成隔离直流的交流耦合电容就可以了

嗯嗯,对啊,但是分析交流的时候,就相当于短路,其他地方就分析不通了

网友D:
低通滤波器,过滤掉部分高频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低通滤波器,过滤掉部分高频信号。

是的,能不能详细讲讲如果计算放大倍数等理论分析的时候(交流电),这个电容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能不能详细讲讲如果计算放大倍数等理论分析的时候(交流电),这个电容应该怎么处理呢?

直接上LTSpice等软件仿真其幅频曲线,不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LTSpice等软件仿真其幅频曲线,不计算。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LTSpice等软件仿真其幅频曲线,不计算。

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看他的放大倍数需要什么软件呢?

网友E:
我到现在都看不明白等效电路,也不想看明白等效电路,没那必要
既然是电容用于交流电路,那它就是一个电阻
去看一下电容在一定频率下的阻抗公式Xc=1/(2πfC),Xc就是阻抗,可以看出频率越高,Xc就越小,阻抗就越小,再把这个阻抗套入电路中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电路了
至于放大倍数:Q2(就是第一个放大电路)理论上放大倍数是无限大,但实际电路,它只能是无限接近Q2的HEF
后面的是放大一倍(书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并没有1倍,小于1,约等于1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看他的放大倍数需要什么软件呢?

幅频曲线的幅就是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