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软件画线提示如图所示,>50%是什么意思?

楼主:
改以前的同事图,但是他也是同样线宽没有提示图片的这个>50%,而我这个就提示了。是不是线宽的问题

网友A(2021-08-04):
你设置了焊盘neck的规则,要求接入连线的宽度不超过焊盘宽度的50%。 结果你现在接入的线太粗了,违反了这条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了焊盘neck的规则,要求接入连线的宽度不超过焊盘宽度的50%。 结果你现在接入的线太粗了,违反了这条 ...

我把这个规则删除了,好像不知道怎么按的快捷键变成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