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步进电机,角度控制与速度控制程序

楼主:
stm32控制步步进电机,角度控制与速度控制程序
引脚定义:
步进电机驱动器
PB8----PULS+:脉冲输出
PB9----DIR+:方向输出
按键
PB12----KEY1
PB13----KEY2
PB14----KEY3
PB15----KEY4
槽型光耦模块
PB11----Sensor_Input
24c16 EEPROM 存储器
PC13----IIC_SDA
PC14----IIC_SCL
串口通讯
PA09(TXD)----RXD
PA10(RXD)----TXD

//步进电机启动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put.h"
#include "output.h"
#include "24cxx.h"

vu32 speed=1000;//步进电机速度设定
s8 procedure;//记录移动次数

u8 TEXT_Buffer[]={120,124,100,126,127};//存放将要写入24c02数据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获取字节长度,保证写入读取数据长度相同
u8 datatemp[SIZE];//存放从24c02读取的数据

u32 TEXT_32Buffer=65535;//存放将要写入24c02数据32位
u32 data32_temp;//存放从24c02读取的数据32位

u8 a=0,b=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Signal_Input_Init();//GPIO IN初始化
Signal_Output_Init();//GPIO OUT初始化
AT24CXX_Init();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printf("检测不到24cXX\r\n") ;
                delay_ms(1000);
                break;
        }
        while(1)
        {
       if(KEY_Scan(0,KEY1))
           {
           Fixed_Pulse_Output(0,625);
           procedure++;
          if(procedure>16)procedure=0;
           printf("procedure+=%d\r\n",procedure);
       AT24CXX_Write(0,TEXT_Buffer,SIZE);//写入数据

//                   for(a=0;a<SIZE;a++)
//                   {
//                printf("TEXT_Buffer=%d\r\n",TEXT_Buffer[a]);
//                   }
                AT24CXX_Read(0,datatemp,SIZE);//读取数据
//            for(b=0;b<SIZE;b++)
//                   {
//                printf("datatemp=%d\r\n",datatemp[b]);
//                   }

           }
           if(KEY_Scan(0,KEY2))
           {
           Fixed_Pulse_Output(1,625);
           procedure--;
           if(procedure<0)procedure=16;
           AT24CXX_WriteLenByte(10,TEXT_32Buffer,4);
          // printf("TEXT_32Buffer=%d\r\n",TEXT_32Buffer);
           data32_temp=AT24CXX_ReadLenByte(10,4);
       //printf("data32_temp=%d\r\n",data32_temp);
           printf("procedure-=%d\r\n",procedure);
           }
           if(KEY_Scan(0,KEY3))
           {
                        while(speed)
                        {
                     Succession_Pulse_Output(0,speed );
        //             printf("speed=%d\r\n",speed) ;
                                if(KEY_Scan(0,KEY4))
                           {
                                speed+=1000;
                                   if(speed>10000)speed=1000;
                                   printf("speed=%d\r\n",speed) ;
                           }
                                if(Sensor_Input==1)
                                {
                                procedure=0;
                                break;
                                }
                    }
                 printf("procedure=%d\r\n",procedure) ;
           }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08-04):
硬件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