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法带仿真原理图C语言程序

楼主(2021-08-04):
这是一个3行4列矩阵扫描键盘(也可以加一行变成4*4键盘)用stc12控制,12864显示
先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消抖后仍按下则逐行置0,当有一键按下,该列的高电平会被该行的0电平同化为0电平,这样8个口里就有两个低电平
就可以表示一个对应键值附件
如图所示,例0xf0(11110000)表示3行全0,4列全1(最后一个0无用,因为是三行),当变为0x77(01110111)表示第4列第三行的键被按下(最后一个1无用)这个0x77在代码里就是键值0;
既然每一个io电平变化代表不同键值,就利用switch函数把可能出现的io电平列出来并给予键值,方便以后直接拿
取得键值后,就可以拿来显示
1显示1,2显示2,10显示0,以此类推
当显示值大于10后,可以把11,12当作功能键
键盘应用
比如这次是查找元器件的功能
取回键值后,0123456789可以显示,那11表示确认查找,12表示删除重查
然后把查找器件设置成数组当库存,取到的键值结合后于库存比较,一样就查找成功显示出来,没有就重查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查找实物图

查找实物图

protuse仿真图

protuse仿真图

以下是软件程序

1。单个读键
unsigned int a[4]={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Readkey()//读出单个键值
{       unsigned int i,y;        keyport=0xf0;//11110000
        delay(10);
        i=keyport;
        if(i != 0xf0)//判断有无键按下
        {
                delay(30);
                if(i != 0xf0)
                {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while(i != 0xf0)
                        {
                                Delay10ms();
                                i=0;
                                while(i<=3)//判断何健按下
                                {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keyport=a[ i];[ i]
                                        delay(10);
                                        x=keyport;
                                        if(x != a[ i])[ i]
                                        {
                                                y=x;
                                                return (y);
                                        }
                                        i++;
                                        x=0;
                                }
                        }
                }
        }
        return (0xff);
}
unsigned char keyzhi(void)
{
        switch(Readkey())
        {
                case 0xe7:n= 1  ;break;//11100111
                case 0xd7:n= 2  ;break;//11010111
                case 0xb7:n=3  ;break;//10110111
                case 0xeb:n= 4  ;break;
                case 0xdb:n= 5  ;break;
                case 0xbb:n= 6  ;break;
                case 0xed:n= 7  ;break;
                case 0xdd:n= 8  ;break;
                case 0xbd:n= 9  ;break;
                case 0x77:n=10  ;break;//0
                case 0x7b:n= 11;break;//确认
                case 0x7d:n= 12;break;//重启
        case 0xff:return 0x11;break;
        }
        //return n;
        if(P3!=0XF0)
        {
                Delay10ms();
                Delay10ms();
                if(P3&0xf0==0XF0)
                {
                return n;
                }
        }

}这个程序可以拿来读3*4键盘的值,也可以加一行表示4*4键盘

2,查找元器件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port P3
#define LCD12864_DA_PORT P0
sbit LCD12864_RS_PORT=P2^5;
sbit LCD12864_RW_PORT=P2^6;
sbit LCD12864_E_PORT =P2^7;
unsigned long code BUF1[]={910,910,151,151,301,402,762,913,683,473,472,000,000,105,123,682,431,000,510,151,515,513,000,000,221,912,000,361,390,010,100,201,154,030,504,305,302,560,822,682,241,561,512,101,471,202,000,000,204,392,392,333,474,683,121,101,050,010,700,433,685,515,152,270,510,202,202,513,010,103,152,000,391,000,132,431,822,510,303,123,512,513,511,681,103,501,000,470,361,000,151,153,273,202,560,510,391,222,602,203,274,224,220,471,361,391,155,201,204,104,474,204,100,502,102,205,503,502,000,210,120,334,331,684,105,271,221,103,010,431,500,105,511,121,102,102,101,000,391};
unsigned long code BUF2[]={101,101,102,102,103,103,104,104,105,106,106,202,202,203,203,204,204,205,205,206,208,208,209,209,210,210,211,212,212,301,302,302,303,303,304,304,305,305,306,306,307,307,308,308,309,309,310,310,311,311,312,312,402,402,403,403,404,404,405,405,406,406,407,407,409,409,410,410,411,411,501,501,502,502,503,503,504,504,505,505,506,506,601,601,602,602,603,603,604,604,605,605,606,606,701,701,702,702,703,703,704,704,705,705,706,706,801,801,802,802,803,803,804,805,805,806,806,901,901,902,902,903,903,904,904,905,905,1001,1001,1002,1002,1003,1003,1004,1004,1005,1005,1006,1006};//先行后列
unsigned int BUF[4];
void LCD12864_WaitIdle();
void LCD12864_COM_Write( unsigned char com_da);
voi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unsigned char com_da);
void LCD12864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da);
void lcd_delay_ms(unsigned char x);
void LCD12864_Reset();
void LCD12864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void LCD12864_HAIZI_SET();
void Delay10ms();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check();
unsigned char Readkey();
unsigned int x,nn,dat;
unsigned int a[4]={0xfe,0xfd,0xfb,0xf7};//11111110,11111101
unsigned char keyzhi(void);
int n=0;
int m=0;
uchar ii;
uchar iii=1;
unsigned int input,kk;
uchar num;
//////////////////////////////////////////
void main()
{
        LCD12864_Reset();                                                                //初始化液晶
        LCD12864_HAIZI_SET();        //普通模式
                LCD12864_COM_Write(0x80);                                                        //指针设置到第一行
          LCD12864_write_word("输入:");
                LCD12864_COM_Write(0x90);                                                        //指针设置到第一行
          LCD12864_write_word("行:");
                LCD12864_COM_Write(0x94);                                                        //指针设置到第一行
          LCD12864_write_word("列:");
          LCD12864_COM_Write(0x88);             //指针设置到第三行
                LCD12864_write_word("220 记作 221");
//                LCD12864_COM_Write(0x98);              //指针设置到第四行
//                LCD12864_write_word("200k 记作 204");
   while(1)
        {
        display();
        }
}
/////////////********************///////////160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
        while(c != 0)
        {
                c--;
        }
}
void LCD12864_WaitIdle()
{
        unsigned char i;
        LCD12864_DA_PORT = 0xff;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1;
        while((LCD12864_DA_PORT&0x80)==1); /*等待BF 不为1*/
        LCD12864_E_PORT = 0;
        for(i=0;i<50;i++);
}
void LCD12864_HAIZI_SET()
{
        LCD12864_COM_Write(0x30);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COM_Write(0x30);
        lcd_delay_ms(10);
}
//********************************************************************
//检测忙信号写入命令字        com_da 为待写入的命令字
//********************************************************************
void LCD12864_COM_Write( unsigned char com_da)
{
        LCD12864_WaitIdle();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com_da;
        LCD12864_E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0;
}

//********************************************************************
//不检测忙信号写入命令字                com_da 为待写入的命令字
//********************************************************************
voi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unsigned char com_da)
{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com_da;
        LCD12864_E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0;
}

//********************************************************************
//数据写入                da  为待写入的8位数据
//********************************************************************
void LCD12864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da)

{
        LCD12864_WaitIdle(); /*检测忙信号*/
        LCD12864_RS_PORT = 1;
        LCD12864_RW_PORT = 0;
        LCD12864_DA_PORT = da;
        LCD12864_E_PORT = 1;
        LCD12864_E_PORT = 0;
}

//*************************************************************************************
//写连续字符函数
//*************************************************************************************
void LCD12864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LCD12864_Data_Write(*s);
                s++;
        }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不准确
//********************************************************************
void lcd_delay_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j;
    while(x--){
        for(j=0;j<1250;j++)
            {;}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LCD12864初始化
//********************************************************************
void LCD12864_Reset()
{
        lcd_delay_ms(100); /*适当延时待LCD自动复位完成*/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30); /*使用8位并口通讯*/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COM_Write(0x30); /*使用8位并口通讯*/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COM_Write(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delay_ms(10);
        LCD12864_COM_Write(0x01); /*显示清屏*/
        lcd_delay_ms(30);
        LCD12864_COM_Write(0x06);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lcd_delay_ms(30);
}
//*******************************//
///////////////////////////////////
unsigned char check()//把键值匹配
{
        uchar i;
        for(i=0;i<500;i++)//开头设置的数组
        {
                if(BUF1[ i]==input)//输入值和数组的某一值对应[ i]
                {
                        return(i);break;
                        //return(i);break;
          }
        }
        //return(i);
}
void display()//显示键值和位置
        {
                dat=keyzhi();
                if(dat<=10)
                {
                         LCD12864_COM_Write(0x80+3+nn);
                  LCD12864_Data_Write(dat%10+0X30);
                          nn++;
                        if(nn==3)
                        {
                                nn=0;
                   }
                        BUF[m]=dat;
                         m++;
                         if(m==3)
                         {
                                 m=0;
                         }
                         input=(BUF[0])%10*100+(BUF[1]%10)*10+(BUF[2]%10);
                }
                if(dat==11)
                {
                ii=check();
                LCD12864_COM_Write(0x90+2);
                LCD12864_Data_Write(BUF2[ii]/1000+0x30);//千位
                LCD12864_Data_Write((BUF2[ii]%1000)/100+0x30);//百位
                LCD12864_COM_Write(0X90+6);
                LCD12864_Data_Write((BUF2[ii]%100)/10+0x30);//十位
          LCD12864_Data_Write((BUF2[ii]%100)%10+0x30);//个位
                BUF[0]=0;
                BUF[1]=0;
                BUF[2]=0;
                }
                        if(dat==12)//删除键
        {
          LCD12864_Reset();                                                                //初始化液晶
          LCD12864_HAIZI_SET();        //普通模式
                LCD12864_COM_Write(0x80);                                                        //指针设置到第一行
          LCD12864_write_word("输入:");
                LCD12864_COM_Write(0x90);                                                        //指针设置到第二行
          LCD12864_write_word("行:");
                LCD12864_COM_Write(0x94);                                                        //指针设置到第二行
          LCD12864_write_word("列:");
                LCD12864_COM_Write(0x88);             //指针设置到第三行
                LCD12864_write_word("220 记作 221");
//                LCD12864_COM_Write(0x98);              //指针设置到第四行
//                LCD12864_write_word("200k 记作 204");
                BUF[0]=0;
                BUF[1]=0;
                BUF[2]=0;
                nn=0;
                m=0;
}
                        if(dat==0XFF)
                {

                }
        }
unsigned char Readkey()//读出单个键值
{
        unsigned int i,y;
        keyport=0xf0;//11110000
        delay(10);
        i=keyport;
        if(i != 0xf0)//判断有无键按下
        {
                delay(30);
                if(i != 0xf0)
                {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while(i != 0xf0)
                        {
                                Delay10ms();
                                i=0;
                                while(i<=3)//判断何健按下
                                {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Delay10ms();
                                        keyport=a[ i];[ i]
                                        delay(10);
                                        x=keyport;
                                        if(x != a[ i])[ i]
                                        {
                                                y=x;
                                                return (y);
                                        }
                                        i++;
                                        x=0;
                                }
                        }
                }
        }
        return (0xff);
}
unsigned char keyzhi(void)
{
        switch(Readkey())
        {
                case 0xe7:n= 1  ;break;//11100111
                case 0xd7:n= 2  ;break;//11010111
                case 0xb7:n=3  ;break;//10110111
                case 0xeb:n= 4  ;break;
                case 0xdb:n= 5  ;break;
                case 0xbb:n= 6  ;break;
                case 0xed:n= 7  ;break;
                case 0xdd:n= 8  ;break;
                case 0xbd:n= 9  ;break;
                case 0x77:n=10  ;break;//0
                case 0x7b:n= 11;break;//确认
                case 0x7d:n= 12;break;//重启
        case 0xff:return 0x11;break;
        }
        //return n;
        if(P3!=0XF0)
        {
                Delay10ms();
                Delay10ms();
                if(P3&0xf0==0XF0)
                {
                return n;
                }
        }
}
这里BUF1[],BUF2[],是电阻标称,电阻位置,这个程序可以查找电阻的位置并显示
附件里有protuse原理图,c文件,hex文件,实物图,亲测有效

如有问题,欢迎评论指正
由于Proteus7.5版本里面没有stc12的芯片所以我用的at89c51来代替的
Proteus7.5版本的仿真图(DSN文件)和C语言代码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