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程序是对的却无法运行?

楼主(2021-08-04):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usart.h"

//float d=0;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void HCSR04(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2;                         //PB1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3;                         //PB13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输入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高速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void HCSR04_getdistance(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lay_ms(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SET);
//        if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        {
//        d=TIM5CH1_CAPTURE_STA&0x3F;
//        d*=65536;
//        d+=TIM5CH1_CAPTURE_VAL;
//        d=d*170*0.0001;
//        TIM5CH1_CAPTURE_STA=0;
//        }
        delay_ms(500);
}
这是hcsr04.c文件的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beep.h"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32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long long temp=0;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设置时钟,72M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TIM5_CH1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HCSR04_getdistance();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if(temp<10){BEEP=!BEEP;}
                        TIM5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网友A:
首先你怎么知道你的程序是对的,编译没有出错不代表程序是对的,因为你很有可能功能写错,比如说配置错了什么东西或者忘记使能什么了,编译上当然不会出错,但是这样运行是达不到你想要的功能的,你发程序的同时一个把你想要实现的功能也发出来,不然别人也不知道你要干啥

网友B:
编译没错不代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编译器只是告诉你语法上的错误。

网友C:
单步跟一下,我觉得十有八九卡在时钟初始化那里了。

网友D:
进入调试模式,单步跟进,看卡在哪里了?还有我感觉你这程序,没有输入输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卡死,还是假的卡死,最好是用串口输出一下状态,看是不是卡死了。还有就是用逻辑分板看看你的外设是不是有波形。还有建你把程序测齐全,函数的输入输出,参数都标注一下,要不人家也不知道你的程序是干什么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pwm的输入捕获是需要几个定时器完成?一个定时器不可以吗?

网友E:
啊,这。不报错只能说是你语法没有错误,具体程序跑没跑你是不知道的,卡路上很正常的,你可以去试试仿真

网友F:
迷之自信。不是电路问题,就是程序问题,或两者皆有问题。

网友G:
一点一点改慢慢调

网友H:
感谢大佬们回复,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