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疑问,为什么LED超过电压不烧毁?也不报错?

楼主(2021-08-04):
protues仿真时LED两端的电压超过了元器件属性里面的最大电压,为什么LED正常工而不是直接烧毁,或者软件报错?

网友A:
软件还不完善。

网友B:
数字仿真是不考虑电流的

仿真和实物差很远的。
电脑里的仿真只不过是理论计算,MPU在电脑里是一个模型,也不可能和实物IC做到100%吻合。
你用软件仿真是很难准确的,  仿真的时候是理想状态
仿真上没问题不代表实物上也能正常运行
仿真就是纸上谈兵,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可行性
仿真的时候没有在芯片和数码管之间接电阻限流,仿真行得通,焊接上去就不行咯
你是不是对仿真与实物之间的差异没有很好的了解呢~~~~

网友C:
在这个论坛逛久了,我现在很庆幸当初觉得protues太难用了,然后放弃了,到现在我还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D:
加个保险丝模型设定LED上限电流

网友E:
这仿真软件,只是原理上可行,不保证实际上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论坛逛久了,我现在很庆幸当初觉得protues太难用了,然后放弃了,到现在我还不会用这个软件

这软件还是挺实用的,可以从原理图仿真到PCB生成。

网友F:
软件仿真和实际的实物是有区别的,软件仿真时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没有所谓的电压过大而烧LED。但是实际的元器件就不一样,需要考虑它的耐压值和最大电流值,不然会烧掉。

网友G:
仿真是假的,你要上亿伏的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