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通过阿里云进行OTA远程升级,如何将Bin文件下载到模块内

楼主(2021-08-04):
你好,我通过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完成了和4G模块EC200T的连接,然后得到了类似于下面的一个内容,复制这个url到浏览器会弹出一个bin文件的下载窗口,我要怎么做才能让stm32将这个bin下载下来。
{
  "code": "1000",
  "data": {
    "size": 432945,
    "version": "2.0.0",
    "isDiff": 1,
    "url": "https://iotx-ota-pr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nopoll_0.4.4.tar.gz?Expires=1502955804&OSSAccessKeyId=XXXXXXXXXXXXXXXXXXXX&Signature=XfgJu7P6DWWejstKJgXJEH0qAKU%3D&security-token=CAISuQJ1q6Ft5B2yfSjIpK6MGsyN1Jx5jo6mVnfBglIPTvlvt5D50Tz2IHtIf3NpAusdsv03nWxT7v4flqFyTINVAEvYZJOPKGrGR0DzDbDasumZsJbo4f%2FMQBqEaXPS2MvVfJ%2BzLrf0ceusbFbpjzJ6xaCAGxypQ12iN%2B%2Fr6%2F5gdc9FcQSkL0B8ZrFsKxBltdUROFbIKP%2BpKWSKuGfLC1dysQcO1wEP4K%2BkkMqH8Uic3h%2Boy%2BgJt8H2PpHhd9NhXuV2WMzn2%2FdtJOiTknxR7ARasaBqhelc4zqA%2FPPlWgAKvkXba7aIoo01fV4jN5JXQfAU8KLO8tRjofHWmojNzBJAAPpYSSy3Rvr7m5efQrrybY1lLO6iZy%2BVio2VSZDxshI5Z3McKARWct06MWV9ABA2TTXXOi40BOxuq%2B3JGoABXC54TOlo7%2F1wTLTsCUqzzeIiXVOK8CfNOkfTucMGHkeYeCdFkm%2FkADhXAnrnGf5a4FbmKMQph2cKsr8y8UfWLC6IzvJsClXTnbJBMeuWIqo5zIynS1pm7gf%2F9N3hVc6%2BEeIk0xfl2tycsUpbL2FoaGk6BAF8hWSWYUXsv59d5Uk%3D",
    "md5": "93230c3bde425a9d7984a594ac55ea1e",
    "sign": "93230c3bde425a9d7984a594ac55****",
    "signMethod": "MD5",
    "module": "MCU",
    "extData":{
        "key1":"value1",
        "key2":"value2",
        "_package_udi":"{"ota_notice":"升级底层摄像头驱动,解决视频图像模糊的问题。"}"
     }
  },
  "id": 1626969597470,
  "message": "success"
}

网友A:
假设你已经联网了,并且可以通过http下载这个bin,然后就是传输给st,然后st进入到boot模式,写flash就行了

网友B:
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已经联网了,并且可以通过http下载这个bin,然后就是传输给st,然后st进入到boot模式,写flash就行了

我把流程调通了。详细可以参考我的博客https://www.cnblogs.com/hexia7935/p/151337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把流程调通了。详细可以参考我的博客https://www.cnblogs.com/hexia7935/p/15133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