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问题,做呼吸灯时,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1-08-04):
第一次呼吸灯表现还好,后面就是一闪一闪,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程序呢?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肯定是占空比计算有问题

网友C:
占空比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D:
呼吸灯就是PWM占空比增加到100然后减少到0的过程,第一次是正常的,后面不正常。 就要查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调节占

网友E:
下次问这种具体问题,把用到的原理图和代码贴上,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问题并解决

网友F:
需要贴代码,否则别人怎么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