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LM317降压后纹波能到1MV以下吗?

楼主(2021-08-04):
在下有个早期自制采用LM317的可调电源,用的是9V变压器,控制用的是89C52+ADC0809,可调电压范围较小,电流也做不大(低压时压降大散热器发烫).现想再搞个电源玩玩,目标:1.25V-12V/1A,直接用LM2576/2596/4015又担心纹波过大,请教各位大佬再在其后加一级LM317能不能降低纹波?(手头上没可靠的示波器)
预想先将LM2576降至目标电压+3V左右,后面LM317的压降小电流就容易做大,大家认为可行吗?

网友A:
不可以。去TI官网找LM317 datasheet看Ripple Rejection vs Frequency那张图,根本无法降低纹波。想要降纹波只能用电容电感这样的无源器件。

网友B:
1mV的波纹,你也把317看得太大了。

网友C:
感觉你是个新手
可能对1mV没什么概念,一个电路下来,1mV的波纹太容易产生了
消费级电路的电源,很少有这么高的电源要求的
像ADR421ARZ这种医疗级别的基准电压源都有1mV到3mV的误差,那你不想一下,LM317这种,输入电压波动,温度漂移,外部干扰(特别是日光灯开关的时候),随便都是10mV的波动了,1mV就更加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是个新手
可能对1mV没什么概念,一个电路下来,1mV的波纹太容易产生了
消费级电路的电源,很少有这么 ...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俺再去找找有什么能结合开关和线性优点的电源方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俺再去找找有什么能结合开关和线性优点的电源方案。谢谢

关键是到底要做什么?
用在单片机上还是音响,又或者是专门的ADC什么之类的?
你要做的东西有没有必要高精度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到底要做什么?
用在单片机上还是音响,又或者是专门的ADC什么之类的?
你要做的东西有没有必要高精 ...

想做个可调电源,主要用于学习单片机,都说开关型降压纹波大,就是不知会不会对单片机的AD造成干扰?

网友D:
业余玩根本不要这么高精度的电源,如果你真想要,可以找找凌特芯片,有超低噪声的,但要几十块一片。50元以下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业余玩根本不要这么高精度的电源,如果你真想要,可以找找凌特芯片,有超低噪声的,但要几十块一片。50元以 ...

你和那个Y_G_G都理解错了,楼主不需要什么高精度电源,只需要高平滑性电源,电压变化几个mV对电路工作完全没有影响,有PSRR这个参数在。但是有几个mV的高频纹波显然会干扰高精度电路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那个Y_G_G都理解错了,楼主不需要什么高精度电源,只需要高平滑性电源,电压变化几个mV对电路工作完 ...

感谢大佬的解释,是我没说清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首先,这个LM317肯定无法满足你

网友F:
LM317 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17 不能满足要求。

感谢二位大佬回复。

网友G:
LM2576+LM317,足够一般情况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2576+LM317,足够一般情况使用了

感谢大佬的看法.

网友H: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

欢迎大佬发表看法。

网友G:
1mV的纹波,这个方案估计达不到;
只是如果只是跑跑单片机,练习一下AD测量电压什么的,电源也用不着那么低的纹波,这个方案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mV的纹波,这个方案估计达不到;
只是如果只是跑跑单片机,练习一下AD测量电压什么的,电源也用不着那么 ...

感谢大佬回复,那俺就这么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