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PWM程序出问题

楼主:
一个输出的PWM, 80是开起占空比,0是关闭占空比。这个器件外接一个振动开关,当有振动开关信号时(开关碰到地),有PWM输出,此时占空比 = 80,并且持续3秒钟,无PWM输出,此时占空比 = 0;1分钟内振动开关只有第一次有效 。后面循环下去。
我的写法如下:
                if(ZDK == 0)//振动开关碰到地
                        {
                                ZZ++; //碰到地计时间
                                if(ZDK == 1)CONT++;//碰到地后抬起的次数
                        }
                                if((ZZ < 1500)&&(CONT <= 1))//如果在3秒内并且只有第一次进入
                                {
                                 PWM= 80;//输出PWM
                                }
                         if((ZZ>4)&&(ZZ<54))//PWM无输出
                                {
                                        PWM = 0;
                                }
                        if(ZZ > 54)//60
                                {
现在情况是开关在一分钟内多次有效,望友友们有好的方法

网友A(2021-08-05):
看看,有一点难度咯

网友B:
uint delayms_3s = 0;
uint delayms_60s = 0;
void TimerX() interrupt x //定时器X中断,1ms
{
      if(delayms_3s)delayms_3s--;
      if(delayms_60s)delayms_60s--;
}
void main()
{
if(!delayms_60s)
{
     if(!delayms_3s)
     {
         if(PWM==80)
         {
             delayms_60s=60000;
             PWM=0;
         }
         if(ZDK==0 && delayms_60s!=60000)
         {
             delayms_3s=3000;
             PWM=80;
         }
     }
}
}

网友C:
此代码只是表示控制PWM的逻辑关系
#include <reg51.h>

sbit ZDK=P3^0;

bit sign=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P1=0x00;
        while(1)
        {
            if(!ZDK && TR0==0)
                {
                        TR0=1;
                        P1=0x8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 = 0x3C;
        TL0 = 0xB0;
        i++;
        if(i<=60)//3秒
                P1=0x80;
        if(i>60&&i<=1200)
                P1=0x00;
        if(i>=1200)//60秒
        {
                i=0;
                sign=0;
                TR0=0;
        }
}

网友D:
if(PWM==80)不能在这里作判断,报错咯,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代码只是表示控制PWM的逻辑关系

谢谢所提意见,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我再将此功能说一下,PWM是一个恒定超声波(80单位占空比),是受外界控制器(振动开关)控制,当外界有较大振动时,振动开关动作(开关碰到地),会产生3秒恒定超声波,过后停止(0单位占空比),再待有振动再喷。而却1分钟内振动开关只有第一次有效 。

网友D:
为什么要设一个分钟以内振动次数只有一次有效?是因为振动开关动作大时,会多次碰到地,导致PWM长时间输出,造成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f(PWM==80)不能在这里作判断,报错咯,希望再接再厉!

我给的代码是不完整的当然报错只是给你一个思路和代码写法
完整代码的效果:(亮3秒后10秒无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给的代码是不完整的当然报错只是给你一个思路和代码写法
完整代码的效果:(亮3秒后10秒无动作)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现在做出来的效果也是正确的!昨天试了好几次也没做出来,希望友友不吝分享一下代码!在此谢过!

网友E:
楼主代码写的很好,点赞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现在做出来的效果也是正确的!昨天试了好几次也没做出来,希望友友不吝分享一下代码 ...

发一下你的代码看看改成怎样

网友F:
你的count没清0吧,时间长了是因为count溢出了自动为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一下你的代码看看改成怎样

用了一个标志位,是一进到开关内就清0,结果还是一样,总是控制不了在一分钟内的噪音,还是希望友友的代码能分享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了一个标志位,是一进到开关内就清0,结果还是一样,总是控制不了在一分钟内的噪音,还是希望友友的代 ...

真PWM输出就不写了,用一支脚的高低电平代替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_EN = P2^0;
sbit ZDK = P2^1;

uint delayms_3s = 0;
uint delayms_60s = 0;
uchar PWM = 0;
void Timer1Init()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L1 = 0x20;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T
    //TH1 = 0xD1;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T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_int () interrupt 3
{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L1 = 0x20;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T
    //TH1 = 0xD1;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T
                if(delayms_3s)delayms_3s--;
                if(delayms_60s)delayms_60s--;
}
void Sys_Init()
{
    ET1 = 1;                        //Timer1 interrupt Enable
    EA = 1;                                //All interrupt Enable
}
void main()
{
        Timer1Init();
                Sys_Init();
        while (1)
        {
                if(!delayms_60s)
                {
                                 if(!delayms_3s)
                                 {
                                                 if(PWM==80)
                                                 {
                                                                 delayms_60s=10000;
                                                                 PWM=0;
                                                 }
                                                 if(ZDK==0 && delayms_60s!=10000)
                                                 {
                                                                 delayms_3s=3000;
                                                                 PWM=80;
                                                 }
                                 }
                }
                PWM_EN = (PWM == 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