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是啥

楼主(2021-08-05):
(无正文)

网友A:
也就是高压电平吧,不是0,就是1.当然还有调幅,调步之说,总的来就就是可以转换成数字的信号。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入和输出分为数字量和模拟量两种。

数字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断续变化的离散信号。最基本的数字量就是0和1,反映到开关上就是指一个开关的打开(0)或闭合(1)状态。

模拟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指经PT、CT等各类传感器传送过来的电压、电流、频率等信号,即模拟量。

输入信号:是通过外部的触点、开关、变送器、传感器等信号接入到单片机中。

输出信号:单片机通过内部程序的判断和计算,将电流、电压、开关等信号传送到外部的信号。

网友C:
DI DO DA AD
高低电平 信号 和模拟电平信号

网友D:
首先你得知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网友D:
单片机中一般使用的都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无非0和1,就高电平和低电平信号。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ADC和DAC,ADC外部输入是模拟信号,但是在单片机中同样变成了数字信号,一切的信号在单片机的运行过程中,只有0和1的数字信号.DAC输出时我们外部测量虽然可以看成是模拟量,但是时间也是数字输出的,个人见解,欢迎讨论

网友E:
全是0和1,内部会规定几V到几V为高电位,V到几V为低电位。然后就会通过检测电压以输出一定的值,再传输方式的不同和储存方式的不同代表不同的数据,也就是一般的串口通信

网友F:
数字输入数字输出的说法,沿于工控PLC,数字量输入输出指的就是开关量,比如输入按钮闭合,输出继电器线圈得电

网友G:
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就是咱通称的DIN,和DO,也就是逻辑电平的输入输出.

网友H:
数字量输入和输出对于现代单片机而言是指CMOS管的推拉电平的高低电平标准,以STM32为例,数字输出指推电平3.3v和0v(地),数字输入指拉电平也就是输入3.3v是1,接地是0。

网友I:
对于单片机来说,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区别在于数据的处理方式。
以输入信号来举例,对于同一个电压信号,它可以是数字输入,也可以是模拟输入。
当你设置(认定)它为数字输入时,假定输入电压大于1V为高电平,那么就以1V为界线,输入电压大于1V为高电平,即输入信号为1;输入电压小于1V为低电平,即输入信号为0。
当你设置(认定)它为模拟输入时,假定ADC基准电压为3.3V(8位ADC),输入电压为3.3V时,输入信号就是1111 1111;输入电压为1.65V时,输入信号就是111 1111。

网友J:
数字输入就是通过单片机的串行管脚或者通讯管脚、并行管脚进行0/1逻辑电平的输入和输出,实际上就是通过切换单片机的逻辑输入输出时序,来输入或者输出信号

网友K:
只认电平高低的是数字出入,连续变化的算模拟出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