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三角形符号芯片逻辑符号求解

楼主(2021-08-05):
     74LS48这个芯片第4脚分別单独用老个直角形符号,一个锐角指向芯片内部,另一条线的直角三角衫指向芯片外部,这三角形是什么意思牙?另外21脚的符号由两个小等脚三角形和下部一条横线组成这代表什么呀?还有G21  V20    CT=0 S是什么意思呀求老师指教

网友A:
仔细看看真值表就知道了。
(1)7段译码功能(LT=1,RBI=1)

  在灯测试输入端(LT)和动态灭零输入端(RBI)都接无效电平时,输入DCBA经7448译码,输出高电平有效的7段字符显示器的驱动信号,显示相应字符。除DCBA = 0000外,RBI也可以接低电平,见表1中1~16行。

  (2)消隐功能(BI=0)

  此时BI/RBO端作为输入端,该端输入低电平信号时,表1倒数第3行,无论LT 和RBI输入什么电平信号,不管输入DCBA为什么状态,输出全为“0”,7段显示器熄灭。该功能主要用于多显示器的动态显示。

  (3)灯测试功能(LT = 0)

  此时BI/RBO端作为输出端, 端输入低电平信号时,表1最后一行,与 及DCBA输入无关,输出全为“1”,显示器7个字段都点亮。该功能用于7段显示器测试,判别是否有损坏的字段。

  (4)动态灭零功能(LT=1,RBI=1)

  此时BI/RBO端也作为输出端,LT 端输入高电平信号,RBI 端输入低电平信号,若此时DCBA = 0000,表1倒数第2行,输出全为“0”,显示器熄灭,不显示这个零。DCBA≠0,则对显示无影响。该功能主要用于多个7段显示器同时显示时熄灭高位的零。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真值表就知道了。
(1)7段译码功能(LT=1,RBI=1)

我是想总结一下学习一下那几个符号的含义,防止以后遇到一个芯片,资料全是英文的,对于英语基础差的人来说,就只能看芯片逻辑符号和芯片内部等效电路图了,看图也是最快了解一个芯片的途径,所以我还继续寻求老师的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总结一下学习一下那几个符号的含义,防止以后遇到一个芯片,资料全是英文的,对于英语基础差的人来 ...

我不会英语,但我并不怕英文资料,大不了多花一两天时间汉化而已,百度翻译它不香吗?英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有的是学不下去,有的是年纪大了没法接受新知识(比如说我),但是有网络呀
这个好像不是IEEE标准的,我也不记得了
总结这符号没用的,IC那么多,厂商标注的也并不全是标准化的,你这样标我那样标的
你要学的是要会看数据手册,不会英语就上百度
要会看时序图和真值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英语,但我并不怕英文资料,大不了多花一两天时间汉化而已,百度翻译它不香吗?英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

楼主这些都是GB/T4728.12规定的符号,是忠实抄袭IEC60617的。

网友C:
GBT 4728.12-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2部分

网友D:
一些所谓的专家制定的标准,规定的符号。英文不求专,但资料相关内容还是要能看懂。

网友E: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