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D4069电路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1-08-05):
    这是CD4069的一个电路图
,电源电压DC5.6伏,
在1脚和2脚之间接一个1兆欧的电阻,那么测量z脚与地之间电压为3伏,此时的这个非门反馈电路该怎么看,刚一开始时输入应理解为0吗?那2脚输出为高电平,高电平3V输入到1脚,输出就又为低,非门是这样如此高频反复输出输入的吗?最终2脚输出的3V应该理解为像pwm电路那样输出的等效电压吗?求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电容未画出,电容与电阻连接到CD4049组成多谐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电容未画出,电容与电阻连接到CD4049组成多谐振荡

是的还有一个非门和电容没画出,我想先弄请楚按我的电路图,如果接上示波器会在1脚或2脚上得到一个怎样的信号。

网友B:
反相器这样连接不会形成震荡,只是负反馈,从理论上说输入和输出端电压都等于1/2VCC。

网友C:
大神门这么早起来讨论,太敬业了,我向你们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相器这样连接不会形成震荡,只是负反馈,从理论上说输入和输出端电压都等于1/2VCC。

这个是正解!反相器输入偏置在1/2Vcc上使反相器工作在线性区可以作为放大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