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角形的电路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05):
这两个三角形什么意思呀求指教

网友A:
左边三角形代表数据传输方向是从左至右,右边倒三角形代表输出是三态输出:高电平、低电平、高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三角形代表数据传输方向是从左至右,右边倒三角形代表输出是三态输出:高电平、低电平、高阻状态

多谢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