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的噪音问题

楼主(2021-08-05):
首先插一句话:电子线路中所标称的噪声,可以概括地认为,它是对目的信号以外的所有信号的一个总称。我个人认为电路运行时发出的噪音是包含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噪声里面的,但是有个同事就说应该不算。所以就来问问,到底算不算。
另外就是最近发现自己layout的一块低频电路板出现了有噪音问题,调试了一下发现主要的噪音来源是打开和关管mos管的信号频率太低了。把这一部分电路暂停使用之后发现还有微弱电流声(板子上无音频相关电路);
百度了一下,说可能是电容虚焊。请问还可能有别的可能性吗?

网友A:
希望你能尽快得到解决,我也学学!

网友B:
X7R、Y5V这样的电容都会响的。压电效应很明显。

网友C:
只要你元件焊好了,有电流声基本就是地线的布线问题
只要是采样,高精度,有音频的,这种PCB的地是不能在底层直接敷铜了事的
只能是多点接地,一条一条的走线过去

楼主:
噪音的来源找到了,听到的噪音全部是MOS管的通断声音,之前排除的时候没排除彻底,相关MOS管还是处于不停通断的状态

楼主:
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噪音的来源不是因为MOS管的通断,而是来自MOS管的外围,我在电源的进线端加了一个储能电容,噪音就消失了。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请手工把点替换成.)bbs.21dianyuan点com/thread-23994-1-1.html

网友D(2025-12-09):
引用 网友B:
X7R、Y5V这样的电容都会响的。压电效应很明显。

是的,X7R、Y5V这些电容的主要成分都是钛酸钡,优点就是介电常数高,能做的容值范围比较大,缺点就是有压电效应,会加剧电致伸缩导致有“吱吱吱”的噪声。GUOCI(国瓷电容)有推出新材料F系列的防啸叫贴片电容器,能做到比C0G(NP0)更大的容值,但是在1GHz频率范围内,各方面性能与C0G(NP0)相似,且有效抑制电路啸叫问题。

网友E:
支持你的观点,电路运行时发出的噪音也是应该包含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噪声里面的,否则还搞什么低噪声放大。

网友F:
电子噪声是 因,物理噪音是果,两者是同一干扰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电路运行时的噪音”必然属于电子线路噪声的范畴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有具体的截图、或示波器波形,可以看看

网友G:
电源端都要考虑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H:
解决电路中的噪音问题需要系统性地结合噪声源识别、电路设计优化、PCB布局策略及滤波屏蔽技术。以下是关键解决方案,综合行业实践和工程原理:

一、噪声溯源与诊断
噪声类型识别
内部噪声:包括电阻热噪声(与温度、阻值正相关)9、半导体散粒噪声/闪烁噪声(低频1/f噪声)[[8]9。
外部噪声:电磁干扰(EMI)、电源纹波、接地环路电流耦合[[6]10。
诊断工具:
示波器观察波形畸变(如毛刺、振荡)6;
频谱分析仪定位噪声频段9。
关键噪声源定位
电感/变压器:磁致伸缩(铁氧体磁芯形变)或线圈振动[[3]7;
电容:压电效应(陶瓷电容)或电致伸缩(电解电容充放电)12;
开关电源:MOS管切换瞬态电流引发电压尖峰[[4]15。
⚙️ 二、电路设计优化
低噪声元器件选型
电阻:选用金属膜电阻(低热噪声),避免碳膜电阻9;
电容:优先选择薄膜电容(如聚酯薄膜)替代高压陶瓷电容,减少压电效应[[12]18;
电感:采用一体成型电感(低磁漏)或超微晶合金磁芯(磁致伸缩趋近零)[[3]7。
接地技术升级
单点接地:避免地环路噪声,适用于低频电路[[2]8;
多点接地:高频电路优先,缩短地线阻抗(如PCB内层铺地平面)13;
混合接地:数字/模拟地分离后单点汇接,抑制共模干扰[[9]11。
电源设计策略
线性稳压器:用于噪声敏感电路,降低纹波11;
开关电源优化:
添加RC/RCD缓冲电路吸收电压尖峰[[4]15;
二次级联LDO(如AMS1117)进一步滤除高频噪声12。
📐 三、PCB布局与布线
分区与隔离

敏感电路(模拟信号、时钟)远离噪声源(电源、数字IC)[[11]14;
高速信号线与电源线垂直交叉,减少串扰13。
电源总线设计

采用网状电源总线(非单路径),均衡电流分配并降低压降(图1→图4优化)13:
Mermaid
复制
graph LR
A[传统悬挂总线] --压降大--> B[改进型网状总线]
B --> C[电流分散]
C --> D[噪声抵消]
走线规则

线宽匹配电流:电源线≥0.8mm(大电流),信号线0.2–0.3mm13;
避免直角走线,采用45°或圆弧拐角13。
️ 四、滤波与屏蔽技术
滤波电路应用
去耦电容:100nF陶瓷电容紧贴IC电源引脚[[11]13;
π型滤波器:LC组合抑制特定频段噪声(如开关电源输出端)[[4]12;
铁氧体磁珠:串联在电源线,消耗高频噪声能量(需匹配频段)[[11]15。
电磁屏蔽措施
金属屏蔽罩:覆盖高频电路(如射频模块),接地屏蔽罩[[2]10;
屏蔽线缆:双绞线或同轴电缆传输敏感信号[[6]9。
⚡ 五、特殊场景解决方案
开关电源噪声
变压器浸渍处理:填充线圈间隙,抑制振动12;
反激电路:优化变压器绕组(减少寄生电容)+ 缓冲电路15。
音频电路杂音
静音电路设计:MOS管控制DAC输出通断,避开开关瞬态"POP"声18;
隔直电容优化:10μF薄膜电容 + 电阻网络替代电解电容(改善低频响应)18。
传感器信号噪声
差分传输:抵消共模干扰(如RTD测温)8;
电流传输替代电压传输:降低阻抗敏感度8。

总结建议
优先级排序:噪声诊断 → 电路设计 → PCB布局 → 滤波屏蔽 → 特殊优化;
低成本验证:首版打样后实测(示波器+频谱仪),针对性调整滤波参数;
进阶工具:
仿真软件(如HyperLynx)预判信号完整性13;
噪声分析仪量化信噪比(SNR)9。
提示:多数噪声问题源于接地缺陷或电源设计。若常规方法无效,可尝试差分探头测量6或提交文件至专业分析平台(如FileInf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