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482单片机串口读不到发送寄存器

楼主(2021-08-05):
最近在调试新唐 M482串口,想去判断发送数据是否发完,去读里面的寄存器读不到。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FREQ_100MHZ);

    /* Set PCLK0/PCLK1 to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PCLK0DIV2 | CLK_PCLKDIV_PCLK1DIV2);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CLK_EnableModuleClock(EMAC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time2_delay

  // Configure MDC clock rate to HCLK / (127 + 1) = 1.5 MHz if system is running at 192 MHz
        CLK_SetModuleClock(EMAC_MODULE, 0, CLK_CLKDIV3_EMAC(127));
      //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2SEL_HXT, 0);//time2_delay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6MFP_EMAC_RMII_RXD1 | SYS_GPC_MFPL_PC7MFP_EMAC_RMII_RXD0;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8MFP_EMAC_RMII_REFCLK;
        SYS->GPE_MFPH |= SYS_GPE_MFPH_PE8MFP_EMAC_RMII_MDC |
                     SYS_GPE_MFPH_PE9MFP_EMAC_RMII_MDIO |
                     SYS_GPE_MFPH_PE10MFP_EMAC_RMII_TXD0 |
                     SYS_GPE_MFPH_PE11MFP_EMAC_RMII_TXD1 |
                     SYS_GPE_MFPH_PE12MFP_EMAC_RMII_TXEN;

        // Enable high slew rate on all RMII TX output pins
        PE->SLEWCTL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0_Pos)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1_Pos) |
                  (GPIO_SLEWCTL_HIGH << GPIO_SLEWCTL_HSREN12_Pos);

}

char uart3_send(unsigned char psdt)
{
printf("\n==rs485_send==
UART_INTSTS_TXENDINT_Msk=%d,UART_INTSTS_TXENDIF_Msk=%d,UART_INTSTS_THREINT_Msk=%d,UART_INTSTS_THREIF_Msk=%d\n",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XENDINT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XENDIF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HREINT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HREIF_Msk);
printf("\n==rs485_send==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d,UART_FIFOSTS_TXFULL_Msk=%d,UART_FIFOSTS_TXEMPTY_Msk=%d\n",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EMPTY_Msk);
        //if (UART_GET_INT_FLAG(UART2, UART_INTSTS_TXENDINT_Msk))//发送完成中断
        {
                UART_WRITE(UART3 , psdt);
                return (1);
        }
        //else
        //{
        //        return (0);
        //}

}
void UART3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rdat;
        if(UART_GET_INT_FLAG(UART3, UART_INTSTS_RDAINT_Msk) )//RDA中断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3))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rdat = UART_READ(UART3);
                rs485_serial_interrupt(rdat);
                }
                           /* Disable UART RDA/THRE/Time-out interrupt */
        }

}

void UART3_Init(void)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3_MODULE);//允许串口1模块时钟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3_MODULE, CLK_CLKSEL3_UART3SEL_HXT, CLK_CLKDIV4_UART3(1));//设置串口1时钟为HXT

             /* Set G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PC9)and TXD (PC10)*/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9MFP_Msk | SYS_GPC_MFPH_PC10MFP_Msk);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9MFP_UART3_RXD | SYS_GPC_MFPH_PC10MFP_UART3_TXD);

        SYS_ResetModule(UART3_MODULE);//复位串口1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3, 115200);
        NVIC_EnableIRQ(UART3_IRQn);
       UART_EnableInt(UART3, UART_INTEN_RDAIEN_Msk);//接收数据中断
       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XENDIF_Msk);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NTEN_RDAIEN_Msk|UART_INTEN_TXENDIEN_Msk));//接收数据中断  发送完成中断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0);//中断优先级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串口打印

        UART3_Init();

WDT_Init();/* Init watchdog */

        Kick_Dog();
        while(1)
        {

        }

}

监测这如下寄存器,不管有没有数据发送下面打印出来的数据都是一样

printf("\n==rs485_send==
UART_INTSTS_TXENDINT_Msk=%d,UART_INTSTS_TXENDIF_Msk=%d,UART_INTSTS_THREINT_Msk=%d,UART_INTSTS_THREIF_Msk=%d\n",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XENDINT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XENDIF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HREINT_Msk,UART3->INTSTS & UART_INTSTS_THREIF_Msk);
printf("\n==rs485_send==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d,UART_FIFOSTS_TXFULL_Msk=%d,UART_FIFOSTS_TXEMPTY_Msk=%d\n",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UART3->FIFOSTS &
UART_FIFOSTS_TXEMPTY_M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