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在电池耗完电的情况下,存储的数据会不会丢失

楼主:
EEPROM在电池耗完电的情况下,存储的数据会不会丢失

网友A(2021-08-05):
属非易失性存储器,不会丢失

网友B:
会丢的,这也是电池存在的必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丢的,这也是电池存在的必要性

这个是EEPROM,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不是RAM之类的,是不需要电池来维持数据的。
建议楼主好好了解各类存储器的区别,对于选用存储器才能心中有数。

网友D:
能丢数据的叫SRAM,不能丢的叫EEPROM,同样不能丢数据写入速度快但是寿命短的叫flash。

当年EEPROM写寿命1000万次的时候,Flash写寿命10万次。现在廉价化以后EEPROM写寿命100万次,Flash写寿命1万次。读没有寿命的概念,只有Mean Time Befour Failure的概念。

网友E:
EEPROM掉电不会丢数据

网友F:
不会的。eeprom就是用来做掉电保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能丢数据的叫SRAM,不能丢的叫EEPROM,同样不能丢数据写入速度快但是寿命短的叫flash。

当年EEPROM写寿 ...

这是高手

网友H:
数据不会丢失。我现在就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I:
不会的。eeprom就是用来做掉电保存的。这是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会的。eeprom就是用来做掉电保存的。这是正解。

现在芯片很难买啊

网友J:
E2PROM 掉电不丢失数据,可以不用像Flash IC那样需要block擦除再写入,可以单字节写入,但也有总的写入次数,超过以后写入数据不再可靠,不能像RAM随写随擦,这样会耗尽E2prom的写入总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