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怎么判断电机编码器的AB相谁先谁后从而判断正转和反转呢

楼主(2021-08-05):
目前在做一辆四驱车,通过左右轮正转和反转的方式来实现转向,我可以不可以只判断一组左右轮来判断方向呢,如果要判断轮子正反转,怎么判断脉冲先后,目前用的是外部中断对脉冲计数,由于4个轮子,8个相位,还用了一部分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
我想了一下,其实没必要对所有的脉冲都计数,我查了一下,判断AB相时,两者相位相差90度,若a相为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这时我我只需检查b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可以判断正反转了

网友A:
可以加一个判向单元,一个D触发器既可以了。两路脉冲数量是相等的,用任一路计数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一个判向单元,一个D触发器既可以了。两路脉冲数量是相等的,用任一路计数均可。

我明白了C:\Users\10935\Desktop
假如A相接D,B相接clk(上升沿触发),每次触发时,若A相先于B相,A相都处于高电平,输出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贴子:一定位一脉冲的EC11旋转编码器最简洁的单片机驱动代码

嗯嗯,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