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此电路加了防反接二极管为什么还能短路?

楼主:
在D级加了个二极管,为什么VIN反接的时候,还是能短路拉满5A电流呢?断开D极就不会短路,说明反接的时候电流只能从D极形成回路,没有其他反接回路。

网友A(2021-08-06):
D1 1N4007软击穿或已损坏

网友B:
D1装反,或者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 1N4007软击穿或已损坏

测过管子是好的,换管子也是一样

网友D:
说明是在其他地方短路的,查查12V,或者别的IO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你50R被击穿了

网友F:
即使反向连接,VIN 是否仍然可能为正?

网友G:
电流一大就可能被击穿了

网友C:
已经找到原因,粗心大意4007拿错成肖特基,反向电压48V,用60V电压测试反向击穿了。好尴尬

网友H:
被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