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串口收发改LED闪烁时间 源程序

楼主(2021-08-06):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u8 k = 0;
        u8 t;
        u8 len;
        u16 times=0;
        u16 i = 0;
        Adc_Init();                                  //ADC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if(USART_RX_STA&0x8000)
                {
                        k = 1;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i = atoi(USART_RX_BUF);
                        if(k == 1){
                                TIM3_Int_Init(i ,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k = 0;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200==0)
                                //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printf("\r\n当前time为:%d\r\n",TIME);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LED0=!LED0;
                delay_ms(200);

        }
}

如有错误,请大家多多指导,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A:
向楼主学习了,感觉分享!希望以后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