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实验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2);           //设置时钟,8M
          delay_init(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 TIM3_Init(1000-1,7200/9-1);               //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器时钟为72/9=8M,分频系数为7200/9-1,       8M, 定时器10khz,所以分频系数8M/10K-1
                                                                                //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72M/7200=10K,自动重装载为500-1,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50ms
   TIM2_Init(2000-1,7200/9-1);
          while(1)
    {
        LED0=!LED0;                         //LED0翻转
        delay_ms(100);                              //延时200ms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08-06):
stm32仿真环境搭建难吗?

网友B(2021-12-23):
用Protues定时时间准确吗

网友C(2022-03-21):
引用 网友A:
stm32仿真环境搭建难吗?

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rotues定时时间准确吗

基本无误差

网友D(2022-04-28):
你好,delay函数有用,定时器中断没用啊

网友C(2023-11-21):
引用 网友A:
stm32仿真环境搭建难吗?

不难,具体可以参考本帖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