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颜色识别循迹代码 STM32四驱车运动库函数版本

楼主(2021-08-06):
/**
* @par Copyright (C): 2010-2019, Shenzhen Yahboom Tech
* @file         main.c
* @author       liusen
* @version      V1.0
* @date         2017.07.17
* @brief        主函数
* @details
* @par History
*
* version:                liusen_20170717
*/
//本实验对环境的要求较高,需要用户自行调整循迹模块的灵敏度
//灰度传感器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对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数值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pp_motor.h"
#include "app_ultrasonic.h"
#include "bsp.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pp_buzzer.h"
#include "bsp_linewalking.h"
#include "bsp_colorful.h"

#define LOW         (0)
#define HIGH         (1)
//第二位 1:左90 ; 2: 右90; 3: 180度掉头  4:直行
//这里可以自定义路径规划, 小车放置在起始位置深圳, 根据下一个十字或者丁字路口来写 如上行注释来左转 、右转 、直行 、掉头。
char mapLocation[38][2] = {
  {0, 2},  {1, 1},  {2, 2}, {3, 3},
  {4, 2},  {5, 4},  {6, 3},
  {7, 2},  {8, 2},  {9, 2}, {10, 3},
  {11, 4}, {12, 4}, {13, 3},
  {14, 2}, {15, 1}, {16, 1}, {17, 3},
  {18, 2}, {19, 1}, {20, 3},
  {21, 1}, {22, 1}, {23, 1}, {24, 2}, {25, 3},
  {26, 2}, {27, 2}, {28, 3},
  {29, 2}, {30, 2}, {31, 3},
  {32, 2}, {33, 1}, {34, 3},
  {35, 1}, {36, 2}, {37, 3}
};
int position = 0; //位置定义

/**
* Function       Color_Dis
* @author        liusen
* @date          2017.08.15
* @brief         颜色设置根据实际情况采集数据显示
* @param[in]     v_ad : 采集颜色AD
* @param[out]    void
* @retval        void
* @par History   无
*/

void Color_Dis(int v_ad)
{
  int Color = v_ad;
  if (Color >= 370 && Color <= 410)
  {
    bsp_Colorful_RGB_PWM(0, 0, 255);
  }
  else if (Color >= 300 && Color <= 320)
  {
    bsp_Colorful_RGB_PWM(0, 255, 0);
  }
  else if (Color >= 345 && Color <= 365)
  {
    bsp_Colorful_RGB_PWM(255, 0, 0);
  }
  else if (Color >= 330 && Color < 345)
  {
    bsp_Colorful_RGB_PWM(255, 0, 255);
  }
  else if (Color >= 270 && Color <= 290)
  {
    bsp_Colorful_RGB_PWM(0, 255, 255);
  }
  else if (Color >= 250 && Color < 270)
  {
    bsp_Colorful_RGB_PWM(255, 255, 0);
  }
  else
  {
    bsp_Colorful_RGB_PWM(0, 0, 0);
  }
}

int main(void)
{
        int iGs = 0;
        int TrackSensorLeftValue1 = 1, TrackSensorLeftValue2 = 1,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1, TrackSensorRightValue2 = 1;
        /*外设初始化*/
        bsp_init();

        /*按键启动*/
        while(bsp_GetKEY());
        Buzzer_GPIO_Init();
        while (1)
        {
                /*下面两行主要是测试当前环境光不同颜色的AD值,方便修改上面Color_Dis函数的范围值*/
                //iGs = Get_GS_Value();
                //printf("Color:%d\r\n", iGs);

            bsp_GetLineWalking(&TrackSensorLeftValue1, &TrackSensorLeftValue2, &TrackSensorRightValue1, &TrackSensorRightValue2);

                if ( ((TrackSensorLeftValue1 == LOW ||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2 == LOW) || ( TrackSensorLeftValue1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2 == LOW)))
                {
                    Car_Run(3400);
                    delay_ms(60);
                        Car_Stop();
                        delay_ms(200);
                    switch (mapLocation[position][1])
                    {
                      case 0: Car_Stop(); break;
                      case 1: //左转90,这里所说的左转90度其实是会让小车转过一定的角度,然后让下面的while(1)去判断
                      //当中间的两路检测到时会停止转动,所以会有一个转动90度的效果.
                      {
                          /*延迟旋转转过丁字路口黑线解决探头开始就在黑线上判断*/
                          Car_SpinLeft(4300, 4300);
                          delay_ms(200);
                          while (1)
                          {
                            Car_SpinLeft(4300, 4300);
                            bsp_GetLineWalking(&TrackSensorLeftValue1, &TrackSensorLeftValue2, &TrackSensorRightValue1, &TrackSensorRightValue2);
                            if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Car_Stop();
                              break;
                            }
                          }
                      } break;
                      case 2://右转90
                      {
                          /*延迟旋转转过丁字路口黑线解决探头开始就在黑线上判断*/
                          Car_SpinRight(4300, 4300);
                          delay_ms(200);
                          while (1)
                          {
                            Car_SpinRight(4300, 4300);
                            bsp_GetLineWalking(&TrackSensorLeftValue1, &TrackSensorLeftValue2, &TrackSensorRightValue1, &TrackSensorRightValue2);
                            if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Car_Stop();
                              break;
                            }
                          }

                      } break;
                      case 3://左旋180掉头
                      {
                                  Car_Stop();
                                  delay_ms(200);
                          BeepOnOffMode();

                                  iGs = Get_GS_Value();
                                  //printf("Color:%d\r\n", iGs);          //这里可以打开调试数据
                                  Color_Dis(iGs);
                          if (position == 37) //走完地图直接停止
                          {
                            ModeBEEP(3);
                                        BeepOnOffMode();
                            position = 0;
                            while(1);
                          }
                          Car_SpinLeft(4300, 4300);
                                  //下面的延时相比上面的而言因为赛道的颜色区域前有一段黑线,延时长就是为了略过这条黑线的检测
                          delay_ms(450);
                          while (1)
                          {
                            Car_SpinLeft(4300, 4300);
                            bsp_GetLineWalking(&TrackSensorLeftValue1, &TrackSensorLeftValue2, &TrackSensorRightValue1, &TrackSensorRightValue2);
                            if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Car_Stop();
                              break;
                            }
                          }
                      } break;
                      case 4: Car_Run(5000); delay_ms(50); break;//直行
                    }
                    position++;
                  }

                  // 0 X X X
                  //最左边检测到
                  else if ( TrackSensorLeftValue1 == LOW)
                  {
                        Car_SpinLeft(3400, 3400);
                  }
                  // X X X 0
                  //最右边检测到
                  else if ( TrackSensorRightValue2 == LOW )
                  {
                        Car_SpinRight(3400, 3400);
                  }
                  //四路循迹引脚电平状态
                  // X 0 1 X
                  //处理左小弯
                  else if (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HIGH)
                  {
                          Car_Left(3400);
                  }
                  //四路循迹引脚电平状态
                  // X 1 0 X
                  //处理右小弯
                  else if (TrackSensorLeftValue2 == HIGH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Car_Right(3400);
                  }
                  else if (TrackSensorLeftValue2 == LOW && TrackSensorRightValue1 == LOW)
                  {
                    Car_Run(3400);
                  }

        }

}

代码下载:

网友A:
楼主,这是用什么传感器来感知颜色的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用什么传感器来感知颜色的

红外循迹传感器

网友B:
楼主,请问是用那颗传感器来感知颜色的? 红外循迹传感器? 应该不能感知颜色! 恳请解惑! 谢谢!

楼主(2023-11-21):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是用那颗传感器来感知颜色的? 红外循迹传感器? 应该不能感知颜色! 恳请解惑! 谢谢!

灰度传感器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