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三轮PID闭环代码

楼主(2021-08-06):
#include "pid.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stm32f10x.h"

int V_encoder_TIM3(void)//1电机速度计算 转/秒
{
        int cnt1;
        cnt1=((int16_t)TIM3->CNT);
        TIM3->CNT=0;
        return cnt1;
}

int User_PidSpeedControl1(float SpeedTag)
{
float control1=0;
float kp=450;
float ki=1;
float kd=1;
float errILim=999;
float errNow;
float errOld=0;
float errP=0;
float errI=0;
float errD=0;
float spdNow1;
float s;
spdNow1=s;
errNow =SpeedTag*1.1 - spdNow1;
errP=errNow;
errI+=errNow;
if(errILim != 0)
{
  if(errI >=  errILim)    errI =  errILim;
  else if(errI <= -errILim)   errI = -errILim;
}
errD= errNow - errOld;
errOld = errNow;
control1= kp * errP + ki * errI + kd * errD;

   if(control1 >= 1000)  control1 =   1000-1 ;//上限 CCR的值必须小于或等于ARR的值
         if(control1 <=-1000)  control1 = -(1000-1);//下限

         if(control1>=0.0)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
         els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if(control1 <0)  control1 =-control1;//下限

         if(s<=0.1&&s>=-0.1&&SpeedTag==0)TIM_SetCompare1(TIM8,0);
   else TIM_SetCompare1(TIM8,control1);//放入PWM

         return (int)control1;
}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1编码器接口设置(TIM3)/PA6-A相  PA7-B相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A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的速率为50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函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PWMPeriod;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设置定时器3为编码器模式  IT1 IT2为上升沿计数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输入滤波器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清除所有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允许中断更新
    TIM3->CNT = 0;
        TIM_Cmd(TIM3, ENABLE);
}

如有错误,请大家多多指导,代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