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IIC协议使用MPU6050源程序

楼主(2021-08-06):
/********************************************

* 硬件连接:-----------------
*          |                 |
*          |  PB6-I2C1_SCL                |
*          |  PB7-I2C1_SDA   |
*          |                 |
*           -----------------
* 库版本  :ST3.5.0
* 作者    : Orange
**********************************************************************************/
#include "I2C_MPU6050.h"

/*
* 函数名:I2C_GPIO_Config
* 描述  :I2C1 I/O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与 I2C1 有关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PB6-I2C1_SCL、PB7-I2C1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I2C_Mode_Config
* 描述  :I2C 工作模式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I2C_Mode_Config(void)
{
         /* Initialize the I2C1 according to the I2C_InitStructure members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I2C 配置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SlaveAddress;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50000;

        /* I2C1 初始化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 I2C1 */
        I2C_Cmd  (I2C1,ENABLE);
        /*允许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
* 函数名:I2C_MMA_Init
* 描述  :I2C 外设(MMA7455)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2C_MPU6050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I2C_Mode_Config();
}

/*
* 函数名:I2C_ByteWrite
* 描述  :写一个字节到I2C设备寄存器中
* 输入  :REG_Address 接收数据的IIC设备寄存器的地址
*         REG_data 待写入的数据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I2C_ByteWrite(uint8_t REG_Address,uint8_t REG_data)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ess,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REG_Address);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I2C1,REG_data);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

/*
* 函数名:I2C_ByteRead
* 描述  :从IIC设备寄存器中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REG_Address 读取数据的寄存器的地址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uint8_t I2C_ByteRead(uint8_t REG_Address)
{
uint8_t REG_data;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ess,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Cmd(I2C1,ENABLE);

I2C_SendData(I2C1,REG_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ess,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REG_data=I2C_ReceiveData(I2C1);//读出寄存器数据

return REG_data;

}

/*
* 函数名:void InitMPU6050(void)
* 描述  :初始化Mpu6050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InitMPU6050(void)
{
        I2C_ByteWrite(PWR_MGMT_1,0x00);//解除休眠状态
        I2C_ByteWrite(SMPLRT_DIV,0x07);
        I2C_ByteWrite(CONFIG,0x06);
        I2C_ByteWrite(GYRO_CONFIG,0x18);
        I2C_ByteWrite(ACCEL_CONFIG,0x01);

}

/*
* 函数名:GetData
* 描述  :获得16位数据
* 输入  :REG_Address 寄存器地址
* 输出  :返回寄存器数据
* 调用  :外部调用
*/

unsigned int GetData(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I2C_ByteRead(REG_Address);
        L=I2C_ByteRead(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初学电子,如有错误,请大家多多指导,资料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