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可以双电源控制吗?

楼主(2021-08-06):
用开关电源做偏置电压,控制锂电池的电流大小,这样可以吗?还是只能单电源,使用锂电池偏置控制呢?

网友A:
可以,类似电阻分压.

网友B:
共地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D:
开漏电路就是这样实现的,原理没问题,但实际应用这个电路不行,需要在基极加下拉,确保电平稳定

网友E:
这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F:
共地就可以

网友G:
这电路不妥,即使能实现控流,范围也很小!因为射极接地,没有反馈,基极电压很容易让Q1进入饱和导通,变成开关管,你要让Q1工作在放大区才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H(2021-09-16):
引用 网友D:
开漏电路就是这样实现的,原理没问题,但实际应用这个电路不行,需要在基极加下拉,确保电平稳定

请问人R1、R2应该如何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