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两开关按键怎么判断先后顺序?

楼主(2021-08-06):
判断AB两开关先后顺序,先A=0 再B=0,执行a程序。 先B=0,再A=0,执行b程序。

网友A:
设置标志位

网友B:
            if(!PinA && PinA_O && PinB) {
               a程序
            }PinA_O = PinA;
            if(!PinB && PinB_O && PinA) {
               b程序
            }PinB_O = PinB;

网友C:
设置选择结构,if(A按下){if(B按下){执行a程序}}  else if(B按下){if(A按下){执行b程序}}

网友D:
两个按键控制两个函数,一个按键对应一个函数不行吗?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E:
这不就是旋转编码开关的正反转判断吗?

网友A:
这不就是教室门放置两个光电模块,通过判断哪个先触发,来判断是进人还是出人么?a++,a--

网友F:
思路:当a按下时,b若没按下,则执行a程序;当a按下时,b已按下,则执行b程序

网友G:
设置全局变量,通过全局变量控制a,b值的变化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