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一下单片机代码哪里有错误?

楼主(2021-08-06):
求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错误?
如图

网友A:
92行那,把void删除试一下

网友B:
很明显的错误啊,你引用显示程序的时候为啥把void也加上了,应该去掉void,包括下面几个引用的都要去掉void

网友C:
好像定义函数过后下面就用不上void了吧

网友D:
把void去掉,voidshi一种类型,定义函数时用到,表明这是那种类型的函数,你使用的时候由于已经定义好了,不必要再用void

网友E:
调用函数的时候,是不要写返回类型的,另函数定义中,第二个形参没有指定类型,是全局变量还是忘了?

网友F:
92 94 96行里面的void删除

网友G:
加void不应该报错,lcd_xianshi要么在前面写原型声明,要么在写在调用之前,楼主显然两个都没做。

网友H:
多了void,函数的调用不需要void,只需要函数名字而已

网友I:
不是声明函数  不需要void   你是在调用函数  调用的时候不需要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