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分压电阻值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21-08-06):
新手入坑,请问三极管分压电阻值应该如何计算,如下图。另外,基极串联的R2电阻是否没有必要。谢谢

网友A:
LED的电流5mA,则R3两端电压大概是2.9V,应该取值2.9/0.005=580,实际取560欧;
基极电流大约是5mA的1%,则R1应该取4.3/0.00005=86000,实际可取82k;
R2可以不要。

网友B:
这是个光控开关电路,无光开灯,有光关灯;
有光时,(R1/LDR)*5V需要大于0.7V;
无光时,(R1/LDR)*5V<0.5V;
根据LDR不同状态的阻值,可计算R1值;
R2起限流作用,防止烧坏Q1,基极电流应不大于0.1mA(原理参看楼上),计算公式为(5V-0.7V)/(R1+R2)<0.1mA;
所以根据有光和无光时LDR阻值,计算R1的范围,取平均值即可.
有了R1值,就能计算R2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电流5mA,则R3两端电压大概是2.9V,应该取值2.9/0.005=580,实际取560欧;
基极电流大约是5mA的1%, ...

谢谢,请问R1取4.3/0.00005,是因为考虑光敏电阻的阻止很大,不考虑流过他的电流才直接除以0.00005吗

网友C:
R2没有存在的必要,直接连接到B极就可以
R1可以先用一个50K的电位器串联一个1K的电阻代替
然后,慢慢调节电位器,灯亮了再测量电位加上串联电阻的阻值,就R1需要的阻值
一般来说,这个阻值不会是标准电阻,可能买不到,所以可能要串联或者并联之类的

网友D(2021-09-16):
引用 网友A:
LED的电流5mA,则R3两端电压大概是2.9V,应该取值2.9/0.005=580,实际取560欧;
基极电流大约是5mA的1%, ...

R3电压是2、9这个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3电压是2、9这个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电源5V,LED的压降一般在2V左右,5-2=3,另外考虑三极管导通时有点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