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工训赛物流组小车电控程序

楼主(2021-08-06):
第七届工训赛物流组资料(小车电控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ataprocess.h"
#include "steer.h"
#include "show.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steercontrol.h"

u8 Mode_All=1;                                                                                                    //总模式标志,0,控制电机,1,控制舵机
u16 Time_Count=0;                                                                                        //时间计数变量
u16 Distance_F,Distance_L;                                                //前方距离和左边距离

u16 LocationInit_X,LocationInit_Y;                //初始坐标
int Location_X,Location_Y;                                                //当前坐标
float Yaw ;                                                                                                    //航向角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int Distance_Left=0,Distance_Right=0;        //用于更新坐标(单位时间内【50ms】左轮前进距离和右轮前进距离)
u8 state=1;                                                                                                    //mode=0,停止;mode=1,直行;mode=2,右转90度;mode =3,左转90度;mode=4,左转180度
u16 Voltage;                                                                                                    //电池电压
u16 AD_Value[2];                                                                                        //电池电压ADC转换的结果

u8 Turn_Flag;                                                                                                    //转向标志,如果某一次转向完成,则置1,反之,置0

u8 Task=2;                                                                                                    //通过扫描二维码得到的任务

unsigned char FSM_Status = 0;                                        //状态机的状态变量

float Target1=750,Target2=750,Target3=750,Target4=750,Target5=835,Target6=750;     //电机目标值
float TargetX=0.2,TargetY=0,Target_Beta=-10,Target_Alpha=0,Target_Gamma=-5;   //姿态目标值,Target_Beta 1号舵机旋转角度,Target_Alpha,云台角度,Target_Gamma,6号舵机角度
u16 Angle1=90,Angle2=90,Angle3=90,Angle4=90,Angle5=90,Angle6=105;

int main(void)
{
        u16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LED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_init(128000);                                        //串口一初始化
//        uart4_init(9600);                                                //测距串口初始化
//        uart5_init(115200);                                        //openmv串口初始化
//        AdcInit();                                                                        //电池电压采集
//        MYDMA_Config();                                                        //DMA1采集ADC
//        IIC_Init();                 //=====模拟IIC初始化
//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  DMP_Init();                 //=====初始化DMP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初始化        ,右轮,为正值
        Encoder_Init_TIM3();                                //编码器初始化        ,左轮,为负值
        Motor_Init();                                                                //电机控制IO口初始化
        Motor_PWM_Init(7199,0);                        //电机pwm初始化,10KHz
        TIM1_PWM_Init(9999,144);    //舵机PWM初始化,50Hz,T=20ms
        TIM8_PWM_Init(9999,144);    //舵机PWM初始化,50Hz,T=20ms
//        TIM6_Int_Init(499,7200);                //50ms定时中断
        TIM7_Int_Init(99,7200);                //10ms定时中断
        EXTIX_Init();                                                                //按键外部中断初始化
//        EXTI_PC5_Init();                                                //mpu6050INT引脚中断初始化

//        SetSteer(95,90,90,90,90,105);
//        delay_ms(1000);
//        delay_ms(1000);

//        SetSteer_PID(95,155,90,180,90,130);

        while(1)
        {
                oled_show();
                delay_ms(50);

        }
        while(1)
        {
                state =1;//直行
                oled_show();
                if(Location_X == 0 && Location_Y >= 200)
                {
                        state=0;//停
                        break;
                }
        }
        for(i=0;i<20;i++)
        {
                oled_show();
                delay_ms(50);
        }
        while(1)
        {
                state = 2;        //右转90                9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1;//直行
                oled_show();
                if(Location_Y >= 200 && Location_X >= 1800)
                {
                        state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2;        //右转90                18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2;        //右转90                        -9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1;//直行
                oled_show();
                if(Location_Y >= 200 && Location_X <= 900)
                {
                        state =0;
                        break;
                }
        }
        while(1)
        {
                state = 2;        //右转90                        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4;//左转180                                                -18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2;        //右转90                                                -9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1;//直行
                oled_show();
                if(Location_Y >= 200 && Location_X <= 0)
                {
                        state =0;
                        break;
                }
        }
        while(1)
        {
                state = 3;        //左转90                                        -180
                oled_show();
                if(Turn_Flag == 1)//转向完成
                {
                        state = 0;        //停
                        Turn_Flag =0;
                        break;
                }
        }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 = 1;//直行
                oled_show();
                if(Location_Y <= 0 && Location_X <= 0)
                {
                        state =0;
                        break;
                }
        }
        while(1)
        {
                Led_Flash(50000);
                oled_show();
                delay_ms(50);
        }
}

代码下载,如有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