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和锁相环倍频原理

楼主(2021-08-06):
晶振电路,是振荡电路和石英片组成,
晶振,就是晶格振动。
石英片的属性有,电容,电感,电容,电阻。
石英片具有压电效应,其大概原理百度就有。
先学习lc这种振荡电路原理,在学习石英的物理特性,
有时间还要学习机械表的原理。

锁相环,由鉴相器,滤波器,压控振荡器,分频器,组成。
重点,压控振荡器的原理要了解,压控振荡器是一种用电压控制
的振荡器,频率很高。
倍频,假设,就像一个小孩拿石头可以扔2米远。一个大人可以扔20米,那么这个大人也可以扔2米,4米,6米,8米。
所以要理解倍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就要理解分频器,鉴相器的原理。

求深刻了解晶振和锁相环倍频原理的,给通俗的科普下原理。
找遍百度,资料都没意义的资料,真不知道那些写手,写那些没意义
的介绍干什么,浪费硬盘,浪费别人时间,浪费网络资源。
我一定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总结一个小学生就能看懂的介绍。

网友A:
随便讲讲频率合成器吧:
先要有个振荡电路比如电容三点式,此电路上电后处于自由振荡状态,输出的频率会在一定的范围内飘移,为了方便命名为F0,
F0经过一个放大器,输入到锁相环电路的鉴相端,与鉴相的预设值进行相位、频率的比较、计算后输出一个电压值(D0),D0经过低通滤波器(LPF)后加到振荡电路的VC端(实际上就是个变容管),改变电容值,从而改变振荡电路的输出频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从输出、反馈(鉴相)、调整、振荡的一个环路,这就 是锁相环(PLL)
如要最终F0的频率稳定在锁相环预设值这个点上,就说明VCO被锁定了,只能 一个频点。如要没有落在这个点上,则称之为失锁,此时的频率波形用频谱可以看出有很多个点,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点,一个不是目标频率的点,甚至没有频点。失锁的原因有很多,硬件上就有:振荡电路不起振、振荡范围窄(带宽不足)、振荡频率超范围(频段不对),电路噪声干扰等等。
一般来说,频合器出来的频率是不需要倍频的,出来就是本想要的频率。而且也不让倍频。倍频的原理就是取基频的2次、3次谐波放大后的频率,而频合器对谐波有严格的控制的。
比如说,你需要的频点150M,频合器出来就是150M,而晶振要做到150M,工艺上复杂、成本高,于是就从低基频中取谐波倍频上去的,而且 多次倍频,12.5M*3*4这样的关系。而RC、LC之类的振荡电路也不适合倍频,因为其频飘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坐等楼主后续啊

网友C:
真要知道锁相环怎么倍频的根本不是小学生水平能理解的,大学生都够呛。

网友D:
百度是被金钱绑架的错误百出的搜索引擎!是游戏天堂。

网友E:
里面有一个压控震荡器,他的输出经过分频器和输入比较,就得到输入的倍频,所以单片机里面的PLL都需要一个稳定时间

网友F:
知道功能,有什么用就够了吧,具体什么原理,如何实现,对应单片机应用来说,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