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ebug是PIC单片机系统提供的吗?

楼主(2021-08-06):
这个debug是PIC单片机系统提供的吗?还是说是开发者自己定义的?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会跑这里的代码,正式发行的时候就不跑了,这个宏定义,一般是在属性选项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会跑这里的代码,正式发行的时候就不跑了,这个宏定义,一般是在属性选项里的

你好,我用的是mplab V8.92 编译器用的是XC16,请问怎么把这个debug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