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单片机插上TTL串口无法正常运行,拔掉就可以的问题解决

楼主(2021-08-06):
华大HC32F460单片机开发
单片机:华大的HC32F460
晶振:8M
电容:10pF
现象:插上TTL串口调试可以正常运行,拔掉TTL串口无法正常运行。经测试发现晶振有时无法正常运行,无法正常运行时
解决办法:当无法正常运行时,按复位键可以正常运行。因此添加看门狗,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建议:大家以后做项目的过程中一定把看门狗能加上还是加上

网友A:
查下复位电路吧,有可能复位引脚波动,引起寄存器变化,导致停振.建议挂上示波器看

网友B:
其实原因是USB串口转接板的TX,供电给MCU的RX脚,MCU有电,但运行并不正常。如果先上电,再接串口板,启动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