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了,上拆机图了,到底是不是1602?LCD1602正面看看不见东西,侧面看可以,但不明显

楼主:
搞好了,谢谢大家这该如何维修啊!谢谢
正面:
侧面:

上拆机图,我这是不是1602呢?我看咋只有14个引角?那么要如何接10K电阻?

网友A(2021-08-06):
1602的VO端对比度微调电阻(或者是只有电阻)调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2的VO端对比度微调电阻(或者是只有电阻)调一下试试

好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1602,我回去拆开看看,再上图。

网友C:
需要调背面对比度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调背面对比度电位器。

谢谢,明天我拆开看看,不懂再问。

网友D:
期待你的问题解决!现在用OLED的屏比较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问题解决!现在用OLED的屏比较多了吗?

不知道啊,我这也是老设备。不知道能不能搞好,如果不能,看能不能替换其它。

网友E:
正面看不见侧面才能看见,这可能是液晶出问题了

网友F:
侧面可以看见有显示字符,说明显示模块工作正常,只是V0的偏压电压过高,需要调整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