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合适的外壳,太困难了,如果要3D打印外壳,用哪个软件上手快?

楼主(2021-08-06):
Blender
TinkerCAD
Fusion360
OnShape
PRO/E
UG
solidworks
还有啥?
哪个最好用,就是做外壳

网友A:
先找外壳,再做里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外壳,再做里面不行吗?

不好找合适的,才想打印,这多直接啊

网友B:
此论坛以单片机编程为主,会3D建模的较少,建议百度相关论坛发帖,那里老司机比较多,可以推荐你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论坛以单片机编程为主,会3D建模的较少,建议百度相关论坛发帖,那里老司机比较多,可以推荐你用什么软件 ...

哦哦,多谢多谢,原来是发错地方啦

网友C:
推荐fusion 3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找合适的,才想打印,这多直接啊

要生产的话,3D打印成本太高,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生产的话,3D打印成本太高,玩玩可以。

就是玩,一次最多打一两个壳体,就够了

网友D:
可以让别人去打样呀!

网友E:
我喜欢solidwork,主要是打印些零件,普通外壳也行。

网友F:
solidworks上手简单 尺寸知道了  无非就是拉伸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