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ws2812b驱动程序

楼主(2021-08-06):
看见X宝 卖的ws2812灯带觉得挺好玩,闲来无事买了一条1米60灯的。自己写了个驱动 :功能 1 灯全亮(可调7色),2流水灯(可调7色),3 灯全亮闪烁(可调7色)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ws2812b.h>

bit BUS_1MS ;
u8 RR=0XFE;
u8 GG=0XFE;
u8 BB=0XFE;
u8 mode;
u8 Loop_Speed=120; //流水灯延时变量
unsigned char bdata LED_DAT; //可位操作的数据发送缓存变量
sbit bit0=LED_DAT^0; //被发送数据的各位定义
sbit bit1=LED_DAT^1;
sbit bit2=LED_DAT^2;
sbit bit3=LED_DAT^3;
sbit bit4=LED_DAT^4;
sbit bit5=LED_DAT^5;
sbit bit6=LED_DAT^6;
sbit bit7=LED_DAT^7;

/******************IO口初始化*************************/
/* 功能 : 设置P1 P2 P3 口为双向IO口*/

void IO_init(void)
{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4.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打开定时器0
        EA =1 ;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1毫秒@24.000MHz
{
        BUS_1MS = 1;
}
//*******************发送数据**********************//
//数据格式G7-G0;R7-R0;B7-B0;//

void SendData(u8 dat)
{
        LED_DAT = dat;
        if(bit7==1){CODE_1} else{CODE_0}
        if(bit6==1){CODE_1} else{CODE_0}
        if(bit5==1){CODE_1} else{CODE_0}
        if(bit4==1){CODE_1} else{CODE_0}
        if(bit3==1){CODE_1} else{CODE_0}
        if(bit3==1){CODE_1} else{CODE_0}
        if(bit1==1){CODE_1} else{CODE_0}
        if(bit0==1){CODE_1} else{CODE_0}

}

/******************流水灯函数******************************/
/* 功能 : 流水灯函数 */

void loop_LED()
{
unsigned char i,j,k;
        if(++k>=Loop_Speed)
        {
                k=0;
                if(++j<=60)
                {
                        for(i=j;i>0;i--)  //关闭所有灯
                        {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
                                SendData(RR);
                                SendData(GG);
                                SendData(BB);
                }
                if(j==60) j=0;
        }
}

/******************七彩全亮闪烁模式函数******************************/
/* 功能 :全部LED 间隔50毫秒闪烁 */

void twinkle_LED()
{
unsigned char j,k;
        k++;
        if(k>100) k=0;
        if(k==0)//Loop_Speed)
        {
                for(j=0;j<60;j++)
                {
                        SendData(RR);
                        SendData(GG);
                        SendData(BB);
                }
        }
        if(k==50)//Loop_Speed)
        {
                for(j=0;j<60;j++)
                {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
        }
}
/******************七彩全亮模式函数******************************/
/* 功能 : 点亮60颗LED */

void ON_LED()
{
unsigned char j,k;
if(++k>=100)
{
         k=0;
                for(j=0;j<60;j++)
                {
                        SendData(RR);
                        SendData(GG);
                        SendData(BB);
                }
        }
}
/******************七彩全灭模式函数******************************/
/* 功能 :关闭全部LED  */

void OFF_LED()
{
unsigned char j,k;
if(++k>=250)
{
         k=0;
                for(j=0;j<250;j++)
                {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
        }
}
/******************按键扫描******************************/
/* 功能 : 设置S6按键长短按识别小于20MS短按 长于3S长按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 = 0;  // ……请记得标为静态变量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2 = 0;  // ……请记得标为静态变量
    if(s6==0)
                        {
        if(++key_press_time <=0 ) --key_press_time;//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if(key_press_time==3000)
                                {
            //在此写下按键长按3s时要做的事情
                                        LED2_REV();
                                Loop_Speed=        Loop_Speed-15;
                                }
                        }
                        else
                        {
        if(10<=key_press_time && key_press_time < 3000)
                                {
            //大于20ms小于3s,视为短按,在此写下写短按的处理代码
                                        LED1_REV();
                                        i++;
                                        switch(i)  //s6按键LED7色控制
                                        {
                                                case 0 : {RR=0X00;GG=0X00;BB=0XFE; break;}
                                                case 1 : {RR=0X00;GG=0XFE;BB=0X00; break;}
                                                case 2 : {RR=0XFE;GG=0X00;BB=0X00; break;}
                                                case 3 : {RR=0XFE;GG=0XFE;BB=0X00; break;}
                                                case 4 : {RR=0X00;GG=0XFE;BB=0XFE; break;}
                                                case 5 : {RR=0XFE;GG=0X00;BB=0XFE; break;}
                                                case 6 : {RR=0XFE;GG=0XFE;BB=0XFE; break;}
                                                case 7 : {i=0;                                                                                 break;}
                                        }
        }
        key_press_time=0;
                        }

                        if(s2==0)
                        {
        if(++key_press_time2 <=0 ) --key_press_time2;//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if(key_press_time2==3000)
                                {
            //在此写下按键长按3s时要做的事情
                                        LED2_REV();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1-08):
别的我没试  ,我主要是看到按键扫描没有去抖 没有延时,就对这个按键扫描函数比较感兴趣,我就试了按键扫描这个函数,发现是有问题的,根本就不工作!

/******************按键扫描******************************/
/* 功能 : 设置S6按键长短按识别小于20MS短按 长于3S长按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 = 0;  // ……请记得标为静态变量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2 = 0;  // ……请记得标为静态变量
    if(s6==0)
                        {
        if(++key_press_time <=0 ) --key_press_time;//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if(key_press_time==3000)
                                {
            //在此写下按键长按3s时要做的事情
                                        LED2_REV();
                                Loop_Speed=        Loop_Speed-15;
                                }
                        }
                        else
                        {
        if(10<=key_press_time && key_press_time < 3000)
                                {
            //大于20ms小于3s,视为短按,在此写下写短按的处理代码
                                        LED1_REV();
                                        i++;
                                        switch(i)  //s6按键LED7色控制
                                        {
                                                case 0 : {RR=0X00;GG=0X00;BB=0XFE; break;}
                                                case 1 : {RR=0X00;GG=0XFE;BB=0X00; break;}
                                                case 2 : {RR=0XFE;GG=0X00;BB=0X00; break;}
                                                case 3 : {RR=0XFE;GG=0XFE;BB=0X00; break;}
                                                case 4 : {RR=0X00;GG=0XFE;BB=0XFE; break;}
                                                case 5 : {RR=0XFE;GG=0X00;BB=0XFE; break;}
                                                case 6 : {RR=0XFE;GG=0XFE;BB=0XFE; break;}
                                                case 7 : {i=0;                                                                                 break;}
                                        }
        }
        key_press_time=0;
                        }

下面这段话大家来讨论看看 这完全行不通啊,24M的单片机跑起来
++key_press_time; key_press_time==3000,需要3秒钟?即使是6M的时钟跑起来 加到3000也不要3秒钟吧!

        if(++key_press_time <=0 ) --key_press_time;//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if(key_press_time==3000)
                                {
            //在此写下按键长按3s时要做的事情

网友B(2021-08-16):
有原理图吗大师

网友C(2021-11-01):
用STC哪个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D:
这个程序里是不是少了发送0和1的时序了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借鉴一下,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玩一下

网友F:
几百个灯珠可以控制吗?

网友G(2021-12-01):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里是不是少了发送0和1的时序了

时序在WS2812B.H里面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难得的好资料,感谢,经过编译,正常点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借鉴一下,我也想自己做一个玩一下

这东西是串行控制,灯是成品,控制随便啦个IO就行了

网友I(2022-01-10):
引用 网友A:
别的我没试  ,我主要是看到按键扫描没有去抖 没有延时,就对这个按键扫描函数比较感兴趣,我就试了按键扫 ...

下载完整程序好好看看再说话。。。。。。就看了一段直接判断程序不能用也是绝了。。。。。。。

网友J(2022-03-23):
我看了下代码,发现好多变量都没初始化就开始累加计算了,真的无语,确定不会出错吗

网友K(2022-09-15):
一上电变全彩闪烁,mode初始化为0应该是关闭的状态,灯不亮,通过按下按键才亮的吧

网友L(2022-12-15):
有原理图么

网友M(2024-03-11):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想要的了。

网友M:
师傅,测试的时候没有单色蓝光,检查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N:
服了,就一个IO端口,要啥原理图,要啥自行车?

网友O:
这个挺好的,我正想编辑这个程序驱动自己的彩灯,感谢楼主提供,我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P(2024-05-03):
大家都说有问题?那我只好下载下来研究和验证一下了。

网友Q(2025-03-04):
参考了一下,单色没有实现。是什么原因?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参考了一下,单色没有实现。是什么原因?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