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C7660IN+TL062CP运算放大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21-08-06):
上图这个运算放大器电路中,我设计的是放大6倍,放大倍数就是R1/R2,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输入0.73V的信号时,输出是3.96V,实际放大了5.4倍,输入0.45V时,输出是4.23V,实际放大了9.4倍,这两个都不是6倍,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呢?该图中使用的运放是TL062CP,负电源发生器使用的是LMC7660IN.

楼主:
其中放大部分主要是由TL062CPU1A完成的,U1B主要负责导相。

网友A:
1,非理想运放,会有吸收电流和漏电流,线性度也会受影响,你可以用ICL7650试试,效果会好很多
2,放大器输出电压不要接近电源电压,否则会限幅
3,电阻精度不够

网友B:
输出太接近电源电压造成失真,提高电源电压或减小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太接近电源电压造成失真,提高电源电压或减小输入。

输出也不算太接近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非理想运放,会有吸收电流和漏电流,线性度也会受影响,你可以用ICL7650试试,效果会好很多
2,放大器输出电 ...

我用的电阻精度是1%的,这个精度还不能满足需求吗?不知道换上0.1%的会不会好一点,输出也不是太接近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我才用的是+5V的,输入信号0.7的话,如果放大6倍是4.2V,而实际只有3.96V,这是不是被限幅了呢?那输入0.45V的话,放大6倍应该是2.7V,但实际却是4.23V,又大了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再把电源电压提高至9V或者12V试一下

网友C:
这问题部得.....
1,运放的正负电压正常吗?有用示波器看过吗?万用表测量和示波器测量可是不一样的
2,我没有看到正负电源的两个104电容在哪里
3如果有104,那这两个电容是不是靠近运放的电源引脚?
4,你说的放大,放大什么信号?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频率是多少?
5,你说的输出是哪个输出?哪两个点测量的?
6,测量的时候是不是用夹子夹的?用手去捏会影响的,因为这个运放是场效应管运放,就算是三极管运放也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D:
NTC 用什么放大电路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TC 用什么放大电路呀?

不用放大直送ADC,用NTC就是因为随温度变化阻值变化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部得.....
1,运放的正负电压正常吗?有用示波器看过吗?万用表测量和示波器测量可是不一样的
2,我没 ...

放大的是直流信号,频率1K,最终输出指的是经TL062CP的U1B倒相后由7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部得.....
1,运放的正负电压正常吗?有用示波器看过吗?万用表测量和示波器测量可是不一样的
2,我没 ...

用的不是104,正电源用的是100uf,负电源用的是10uf,在电路板上是靠近电源引脚的,测量的时候是用夹子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部得.....
1,运放的正负电压正常吗?有用示波器看过吗?万用表测量和示波器测量可是不一样的
2,我没 ...

不是什么电路都要用104退耦的。

网友F:
电阻的容差不够好。 并且运放不是高精度类型。

网友C:
建议:
1,在正负电源靠近运放的引脚处,加两个104电容,越近越好,有条件可以加一个102电容,104是必需的,不要问为什么,你随便百度一个运放电路,都会有这个,如果电源是开关电源,可能会相对有减小,用103或者102的,但这两个小的滤波电容是一定要的
2,频率1K是什么?是脉冲信号吗?如果是脉冲信号,C4这种电容是有影响的,你可以先试一下直流的稳定电压试一下,先保证电路的正确性
3,这个运放的输出级是三极管,所以,它的最高输出电压一般是在电源电压减去1V左右,你的是5V,那么,最大输出电压正负4V应该还能保持线性,超过了就不好说了,(数据手册没有认真看)
4,测量一下U1A的输出,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
1,在正负电源靠近运放的引脚处,加两个104电容,越近越好,有条件可以加一个102电容,104是必需的,不要 ...

如果看到这个图你还不知道楼主用100u、10u来退耦是更好的,还要坚持用什么104退耦,我也就无话可说,你高兴就好。

网友A:
TL062CP没用过,但好多运放都不是理想运放,建议把R1换成10k,R2换成1.6K再试试,这样可以降低运放漏电流影响,看看效果是否变好,是在不行就的换运放

网友G:
前1级放大6倍,后1级放大了2倍,不是放大了12倍嘛;
输入信号源是什么,信号源内阻多大?
用什么测量的,示波器还是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1级放大6倍,后1级放大了2倍,不是放大了12倍嘛;
输入信号源是什么,信号源内阻多大?
用什么测量的, ...

前一级放大6倍,后一级没有放大,输入的信号源是1Khz的矩形波,辐值0.6v,一开始用万用表测量的,但是不对,得用示波器看,用示波器看的时候发现这个TL062CP在电源电压低于6V时就不正常了,只有频率放大了6倍,而幅值没有被放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1,在正负电源靠近运放的引脚处,加两个104电容,越近越好,有条件可以加一个102电容,104是必需的,不要 ...

您好,我发现我开始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对的,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发现TL062CP的电源电压在低于6V时只把频率放大了6倍,比如是1Khz的,它放大成6Khz,但是幅值没有变化,还有就是比如输入信号的幅值是0.4V左右,它只有在电源电压是8V左右时才是正常放大6倍的,是2.4V,但是它在这个电源电压时最大输出也是2.4V,就是说在这个电源电压是8V的情况下,我输入其它幅值的,比如0.7V,它输出幅值还是2.4V,这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现我开始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对的,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发现TL062CP的电源电压在低于6V时只把频 ...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有多困难的电路呀,如果是我,我可以两个小时就找出问题来,并不是说我有多能,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什么高深问题
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这电路放大了个什么信号?1KHz是个什么东东?PWM信号?方波信号?正弦波信号?
1,先检查电源,正负电压是不是正常的,首先这个要绝对保证
2,一定要在电源两个引脚处并联两个104到地,一定要接近4脚和8脚,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没有必要,但这很重要吗?你来网上问问题本就会有很多答案,有对的,也有错的.那么,焊上两个电容大概是要1分钟时间,试一下又有什么?没用,那以后就知道这玩意没什么大用处,有用,那么,以后就要焊上,但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焊上去试一下
3,C4如果是焊上去了,先取下来4,先一级放大一级放大的测量,看一下问题出现在哪一级
5,先放大一个直流信号看一下,不要什么频率的,就是单纯的直流,看一下放大倍数对不对
6,对于这个问题,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提的建议,你也不给个反馈,那104倒有没有焊?信号是什么信号?我问了好几次,你的PCB电路和原理图对不对得上?........无所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一级放大6倍,后一级没有放大,输入的信号源是1Khz的矩形波,辐值0.6v,一开始用万用表测量的,但是不 ...

U1B两个电阻R3 R4不是10k嘛?这不是放大2倍么?难道我老糊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U1B两个电阻R3 R4不是10k嘛?这不是放大2倍么?难道我老糊涂了。。。

不是的,这是个反相放大器,1倍放大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这是个反相放大器,1倍放大而已

哈,看来确实是我脑子糊涂了。。。
看了下,好像这个运放特性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输出信号要低于正电源4V;
你的信号峰值4V多,加上4V,正电源就要差不多9V才能满足需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哈,看来确实是我脑子糊涂了。。。
看了下,好像这个运放特性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输出信号要低于正电源4V ...

不是输出,是输入信号不能大于正电源减4V;
如果电路结构、电源电压不变,可以把第一级改成1倍,第二级改成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有多困难的电路呀,如果是我,我可以两个小时就找出问题来,并不是说我有多能,而是这个问题 ...

上次给您回复的时候两个104已经按照您说的加上了,也试了使用直流信号,在电源电压是6V左右时,是没有放大的,电源电压在8V左右时是有放大的,具体的放大倍数不同的信号电平,它的放大倍数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看来确实是我脑子糊涂了。。。
看了下,好像这个运放特性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输出信号要低于正电源4V ...

信号峰值0.8V和1.4V,它在正电源6V时都不起作用,只有正电源8V左右,才对峰值0.8V有放大作用,能够达到6倍的放大,但是对于峰值1.4V,也有放大作用,但是它的最大放大不能够达到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看来确实是我脑子糊涂了。。。
看了下,好像这个运放特性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输出信号要低于正电源4V ...

我实际用示波器看的话,对于0.4V的信号,正电源在8V左右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正电源在6V时,这个放大器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用示波器看的话,对于0.4V的信号,正电源在8V左右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正电源在6V时,这个放大器就 ...

你这是正负双电源,8脚对地和4脚对地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你说的电源电压是个什么电压?分别测量哪两个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用示波器看的话,对于0.4V的信号,正电源在8V左右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正电源在6V时,这个放大器就 ...

在第一级输入端,0.4V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放大之后到第二级输入端,信号就超过了芯片的允许范围了;
根源还是电源电压太低,你的输出信号都有4V多,却使用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第一级输入端,0.4V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放大之后到第二级输入端,信号就超过了芯片的允许范围了 ...

不是的,现在是输入0.4V,然后第一级输出的是0.5V多点,就这第一级输出就不对,所以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第一级,光看电路的话是没有多大的问题,我再找找是不是PC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