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Arduino烧录Hex的快捷工具,不用写熔断丝啦

楼主(2021-08-06):
支持Arduino UNO和 MEGA2560

支持串口和USBasp烧录

其他芯片可以修改目录下的tools\flash文件,自行添加,规范如下

串口烧录格式:
Serial COM -芯片名称###命令行
USBasp烧录格式:
USBasp -芯片名称###命令行
分隔线格式:
-----------------------### this is line only

原flash文件示例:

Serial COM -ATMEGA 328P### -C$conf_path$avrdude.conf -q -v -v -patmega328p -carduino -PCOMn -b115200 -D -Uflash:w:
USBasp -ATMEGA 328P### -C$conf_path$avrdude.conf -q -q -v -patmega328p -cusbasp -Pusb -Uflash:w:
-----------------------### this is line only
Serial COM -ATMEGA 2560###  -C$conf_path$avrdude.conf -q -q -patmega2560 -cwiring -PCOMn -b115200 -D -Uflash:w:
USBasp -ATMEGA 2560### -C$conf_path$avrdude.conf -q -q -patmega2560 -cusbasp -Pusb -Uflash:w:

注意:芯片名称只是为了区分,自己随便命名也可以

由于后台工作原理是调用了avrdude.exe命令行,并不能有效获取其烧录过程是否成功,用户可以通过观察烧录器或串口的指示
灯来判断。或者烧录过一次后,可以直接打开tools目录,里面有生成的bat批处理文件,直接运行,可以看到烧录过程。

8月7日修改: 可以看到烧录结果了,不用再看指示灯,直接看avrdude.exe返回的结果

9月25日修改: 修改USBASP烧录结果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给你点赞!

网友B:
感谢分享,改天我试试你的Arduino的烧录程序。

楼主(2021-09-24):
好的,有问题欢迎提出

网友C(2022-01-04):
感谢分享,一直在找Arduino的其他烧录方法。

网友D(2022-06-13):
软件用不了,“打开”、“写入”按钮都没显示出来。电脑系统为win7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用不了,“打开”、“写入”按钮都没显示出来。电脑系统为win7 64位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脑系统显示设置的原因,我这边测试了WIN7 64位是显示正常的

网友E:
谢谢 可以使用 只是添加芯片没整明白

网友F(2023-11-07):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急需 下一个看看 赞

网友G:
大师这个软件能给328p烧录引导程序吗?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G:
大师这个软件能给328p烧录引导程序吗?

这个没试过,要找出引导程序的烧录脚本更新进去,才可以

网友H(2025-03-05):
感谢,AVRDUDESS总是使用不了

网友I(2025-07-31):
感谢分享,一直在找Arduino的其他烧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