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下载程序一直卡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各位大佬,用的usb转ttl下载程序,一直卡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呢????求告知

网友A(2021-08-06):
你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单片机,何种下载方式,因而不能具体答复,如果有说明书,仔细阅读说明书,按说明书指导的方式 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单片机,何种下载方式,因而不能具体答复,如果有说明书,仔细阅读说明书,按说明书指导的 ...

stm32f103c8t6  usb转ttl  串口下载程序,接线供电都没问题,设置也没出错

网友D:
bootloader和你的下载程序是不是匹配的?芯片型号选择、配置对不?

网友E:
直接用stlink下载最好,还可以调试。如果用串口你要用硬件设置 boot0 和boot1的电平。

网友F:
boot0和boot1设置好没,还有RXD和TXD要反着来接

网友G:
看看rtx和tdx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H:
使用stlinkv2下载吧,使用rxd和txd要交叉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