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才串口数组操作的问题 help me

楼主(2021-08-06):
                        unsigned char i;
                        for (i=1;i<6;i++);
                       {
                           Uart1Send(BP_Block[ i],1);    // Uart1Send 函数
                       }
    Uart1Send 函数能送其它数据,但在 for 中只能送出数组第1位数据,找了很久,没找到错误,help me

网友A:
你进调试呀,跟踪一下,看for里BP_Block[i]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我记得好象用地址发送的

网友B:
贴全了再说。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找到了,是加多了个 ;

网友C:
是不是标志位没清除

网友D:
恭喜贴主找到问题,
for (i=1;i<6;i++);
相当于空执行5次,一个经典的延时语句,如果写成下边的,延时更长
for (i=1;i<65530;i++);

网友E:
按你这个,应该是送出第六位数据,不是第一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贴主找到问题,
for (i=1;i

对,就是被空执行了。所以数据没被写入。几乎被折磨了整整24小时。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这个,应该是送出第六位数据,不是第一位吧?

因为现在有用数据还没导入,数据是随机状态。我也不能肯定是送出的第1个还是第5个,唯一能肯定的是只送出了1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