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8个按键ADC模拟输入控制8个led灯的亮灭,求程序思路

楼主(2021-08-07):
用8个按键ADC模拟输入控制8个led灯的亮灭,为了节省io口,需要保证1个按钮控制1个led灯的开与关。请大家帮忙给发个程序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在按键后面接电压的地方放上电位计,然后使其每个按下的电压都不一样。记录下每个按键按下的adc数据,最后联系上led灯

网友B:
思路很简单,你采用电阻串联或并联的方式,使得每个按键按下时ADC读取的电压都不一样,再进行比较就行了

网友C:
计算好ADC按键电压范围,定时去查(类似按键扫描),STC下载软件里有例程

网友D:
按以上电路电阻取值
10 bit ADC = 0 ~ 1024
if(ADC < 1004)//SW1按下520/(520+10k) X 1024
{
  Led1 = !Led1;
}
if(1004 < ADC && ADC < 1018)//SW2按下1.2k/(520+1.2k+10k) X 1024
{
  Led2 = !Led2;
}
if(1018 < ADC && ADC < 1020)//SW2按下1.6k/(520+1.2k+1.6k+10k) X 1024
{
  Led3 = !Led3;
}...

网友E:
用多个电阻分压,8个开关将不同一电压送入CPU的AD口,剩下的就是写程序,依据不同的AD位来判定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F:
查表法8位ADC模拟输入按键扫描,按下图搭建电路。

unsigned char code dis_buf[]={0,10,30,50,70,90,110,130,150};
unsigned char key_value;//键值
unsigned char ADC_value;//ADC转换值(8位)
unsigned char i;

void key_scan(ADC_value)
{
        for(i=0;i<8;i++)
        {
                if(ADC_value>=dis_buf[i] && ADC_value<dis_buf[i+1])
                {
                        key_value=i+1;
                        break;//跳出当前循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