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开关控制流水灯程序问题

楼主(2021-08-07):
key1 按下的时候 灯还受key控制,导致key1没反应。该怎么修改。
void main()
{

        while(!key||!key1)
        {
                if(key==1){delayxms(10);if(key==1)A();while(1){if(key!=1)break;}}//顺时针依次点亮且按键没变化时维持长亮
                if(key==0){delayxms(10);if(key==0)B();while(1){if(key!=0)break;}}//顺时针依次熄灭且按键没变化时维持长灭

                if(key1==1){delayxms(10);if(key1==1)C();while(1){if(key1!=1)break;}}//逆时针依次点亮且按键没变化时维持长亮
                if(key1==0){delayxms(10);if(key1==0)D();while(1){if(key1!=0)break;}}//逆时针依次熄灭且按键没变化时维持长灭
        }

}

网友A:
不要在大循環內用while(1)

bit Key_O, Key1_O;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 && !Key_O) //上升沿触发
                                {
            delayxms(10);    //顺时针依次点亮且按键没变化时维持长亮
            if(key==1)A();
        }
        if(key==0 && Key_O) //下降沿触发

网友B:
验证过的旋转编码器示例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_A=P3^0;
sbit key_B=P3^1;

void main()
{
        bit sign_A=0,sign_B=0;//状态标志
        P1=0xfe;
        while(1)
        {
                if(key_A && key_B && !sign_A)
                {
                        P1=_cror_(P1,1);
                }
                sign_A = key_A;

                if(key_A && key_B && !sign_B)
                {
                        P1=_crol_(P1,1);
                }
                sign_B = key_B;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大循環內用while(1)

因为流水灯P1P2口共16个,用的数组,用while(1)是想让其保持长亮 或长灭。刚玩单片机,还不懂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回帖有误,重发经验证过的旋转编码器示例代码。
#include
#include

sign_A = key_A; 这句定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gn_A = key_A; 这句定义是什么?

保存当前 key_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