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单片机中语句理解,c=(long)(((float)a/b)*1000)

楼主(2021-08-07):
c=(long)(((float)a/b)*1000)
如上

网友A:
变量a强制转换成float类型,运算结果再强制转换成LONG类型。

网友B:
就是a/b的值乘上1000,最终结果强制转为长整型,如果不加float的话,可能会造成只有a/b的整数部分乘上1000,加了float强制a为浮点类型再运算,则不会有这个问题(这里前提是a,b都不是浮点型)

网友C:
a/b定义为float型,然后乘1000之后定义为long型

网友D:
a强转float,用于将a/b的结果转为float
(a/b*1000)强转float,防止结果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