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程序一般复制还是纯手写?

楼主:
因为在平时训练中,经常会遇到iic通信或者其他通信的模块,比如单片机读取模拟量一般用的iic,有一些oled屏幕用的是spi协议,这些我们在自己使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手写一份驱动程序吗还是复制别人写好的程序然后进行修改,因为我看见51单片机的驱动程序都有点多了,STM32应该更多吧,那么更多会不会写起来更头疼,希望有大佬可以来回答一下(鞠躬感谢)

网友A(2021-08-07):
先找一下有没有相近适用的,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

网友B:
基础部分通用的.直接复制即用.不同的部分再参考具体器件说明书.写相应的数据即可..比如地址.数据格式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找一下有没有相近适用的,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础部分通用的.直接复制即用.不同的部分再参考具体器件说明书.写相应的数据即可..比如地址.数据格式等.

就是设置时钟线和数据线直接复制然后直接改地址这种吗?

网友D:
如果你是老手,你已经会编程了,没有什么比复制粘贴更爽的事了
如果你是刚开始学单片机,不管是IIC还是SPI,一个分号到一个括号,都得你自己写,你也可以抄别人的,但一定要自己明白这个语句什么作用,那个语句什么作用,复制粘贴永远学不会编程
我自学C语言到现在,大概有半个月了,从最初一条语句: P0=0xff,到现在,都是自己写的(有时候是抄别人的,但绝对要自己手工去写)
从流水灯到12864,OLED,BMP280,HDC1080,基本都能自己写,现在开始复制粘贴了,但我复制的也是自己写的重点:初学者,一定要自己写程序,不要复制别人的
这是烧录器的烧录次数记录,不烧录个上万次的,实际项目搞起来很累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设置时钟线和数据线直接复制然后直接改地址这种吗?

是的.这是基本.外一个就是数据格式.每种器件不一样.
比如DS3231,先发送什么命令.它就回传什么数据.格式也要参考说明书.再自己转换成需要的数据这样.
IIC.SPI.说到底就像一条公路.至于你要运什么东西.开哪种车.就要看自己按实际需要使用了.要运大件.就用大车.那就先熟悉一下大车规格.货的规格,然后去哪里运这些细节就是参考具体说明书.

网友E:
能复制就别自己写,直接官方元件的代码

网友F:
实际中还是复制,修改比较多,这样省时.
自己写能锻炼能力,将自己写的与复制对比,提高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老手,你已经会编程了,没有什么比复制粘贴更爽的事了
如果你是刚开始学单片机,不管是IIC还是SPI,一 ...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是基本.外一个就是数据格式.每种器件不一样.
比如DS3231,先发送什么命令.它就回传什么数据.格式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复制就别自己写,直接官方元件的代码

哈哈我有个学长也这么跟我说但是我觉得会了再复制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实际中还是复制,修改比较多,这样省时.
自己写能锻炼能力,将自己写的与复制对比,提高能力

好的学会了

网友G:
我原来是复制,但是后面明白,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还是要从头到尾,自己都抄一遍,加上详细的注释。这样你的收获可能就多一点!

网友H:
复制是真的香,不过实际上和自己写消耗的时间差不多,因为你复制过来,很多情况下应用起来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除非复制你自己写的程序,不然总会有错漏,要花点时间去排查问题,倒不如自己写。

网友I:
肯定是复制了(干活快速又效率),不过你要会自己手写(这个是基础),就好像,我们会用计算器来算数,但我们肯定是会熟练掌握四则运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是复制,但是后面明白,如果你是初学者,建议还是要从头到尾,自己都抄一遍,加上详细的注释。这样你 ...

好的最近正在这么做谢谢你

网友J:
最好是自己写,复制粘贴有风险。量产的时候隐藏的bug会搞死人的。

网友K:
能复制最好,节约时间。

网友L:
按照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说,搬运比较多,但是一定要是在看懂的基础上再搬运,有的时候比较麻烦但是自己已经会的东西再耗费时间去写就没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最好是自己写,复制粘贴有风险。量产的时候隐藏的bug会搞死人的。

好的谢谢我最近正在自己写这个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能复制最好,节约时间。

确实我身边很多人都没学任何模块只去学怎么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按照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说,搬运比较多,但是一定要是在看懂的基础上再搬运,有的时候比较麻烦但是自己已经 ...

好的谢谢我最近正在学习这些协议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