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麦克能否不接地?

楼主:
我公司最近有个治具引起了我的兴趣,电路还在研究中。
   具体工作现象是插入耳机麦克风后,如果该麦克风的负极到地,则会显示MIC-到地灯亮,若麦克风正极到地,则会显示MIC+到地灯亮,在MIC-和GND没短路的情况下MIC-的灯是不亮的。

      按照驻极体麦克的工作方式,MIC+有个偏置电阻才能工作;拆开治具后,里面的MIC+到地的检测方式是利用555做电压比较器对比MIC+的电压,但是我始终不明白MIC-是如何到地才亮的,按照驻极体麦克的工作方式,MIC-本就是要接地的呀,治具的芯片只有555和MC34119P,它是如何实现插入耳机后MIC-到地指示灯不亮而直接将MIC-和地短接后灯才亮的呢???

由于不知道三极管的型号,所以只能拍丝印了

由于不知道三极管的型号,所以只能拍丝印了

这个按照板子抄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三极管是NPN或者PNP不清楚但是连接方式是按照封装连的

这个按照板子抄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三极管是NPN或者PNP不清楚但是连接方式是按照封装连的

网友A(2021-08-08):
接地能够监测到自然有硬件道理否则就无法实现,离开电路图妄谈分析,不同的思路就有不同的见解与电路设计.

网友A:
没提供电路图叫大家猜测?

网友B:
先把原理图抄下来,再让大家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原理图抄下来,再让大家猜啊

电路图抄了一份,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吧

网友D:
MIC负极不一定要直接接GND的,正负极各自一套检测电压的电路,就能分辨是否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IC负极不一定要直接接GND的,正负极各自一套检测电压的电路,就能分辨是否短路了

输入端只有一个稳压源,而且就算双电源,要实现那个功能MIC-也得到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只有一个稳压源,而且就算双电源,要实现那个功能MIC-也得到地呀

不是一定要直接接GND的啊,只要给MIC合适的工作点,他就能正常工作了呀

网友C:
你这个的驻极体麦克已经接地了呀,如果接上指示灯,它肯定会亮的。将驻极体麦克换成3.5的耳机接口,那么测试的灯就会在正极和驻极体麦克的地端,这样无论驻极体麦克的负极和地有没有短路,这个指示灯都会常亮

网友D:
你画的原理图,很多地方不标示清楚,不好分析;
而且感觉还有抄错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耳机插孔引脚?
短路跟不短路,电压电流肯定不一样,不同状态点亮不同的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画的原理图,很多地方不标示清楚,不好分析;
而且感觉还有抄错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耳机插孔引脚?

MIC+和MIC-的地方会引出飞线,连接到耳机座子。抄错的地方主要是三极管的NPN或者PNP,上面是贴片,没有丝印,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D:
直流通路都没有,能正常工作吗?
要么楼主抄错,要么是我见识短,等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