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A组端口在程序中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a,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我在程序中一用到A组端口,就会出现编译错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A组端口初始化截图和出现的编译error如下图所示:

也不能初始化A组端口

也不能初始化A组端口

时候后出现的编译错误

时候后出现的编译错误

程序中不能使用

程序中不能使用

网友A(2021-08-09):
能读懂中间的错误提示问题有解决一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读懂中间的错误提示问题有解决一半了

您是不是想说没有定义吗?但是在XC16编译器提供的头文件中已经有了全部的定义了,如下图:

网友B:
帖子不能沉啊

网友C:
结构那不是全是大写的吗?
PORTAbits 如果要使用的话,应该在别的地方要先声明的
extern 只是声明了PORTAbits是共享的,但你还要是有一个函数中是声明了PORTAbit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