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不够长怎么办?

楼主(2021-08-08):
如题。

网友A:
xb有gps放大器可以延长gps天线

网友B:
听人说不能接,接了没信号,但我曾经用屏蔽线接过10米,把天线放楼顶,也能用,没那么夸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人说不能接,接了没信号,但我曾经用屏蔽线接过10米,把天线放楼顶,也能用,没那么夸张

当然能用,但是信号被衰减了。天线的长度和信号波长是有关系的。

网友D:
可以延长,需要注意馈线的阻抗、衰减率、长度、连接插头,经量减少衰减。

网友E:
1.买根更长的;
2.买延长线,应该有;
3.买接头、射频线缆,自己做1根延长线。